最近想入手A6,不知道这充电器能不能用电脑主机电源

楼主(2014-10-23):
之前一直用的B6,现在把B6卖了,准备买A6,但是想不用配的电源,用电脑电源。那么问题来了,电脑电源要如何改才能用到A6上,如果只有A6充电器,除了电源以外还需要买哪些东西

网友A:
必须可以,不过建议买更好的充电器一步到位。a6是分别检测每块电池电压,串冲还能检测总电压。a6有不可靠的时候,所以充电时要注意安全。电源弄大一点的,如450 w左右。电源的黄线是正12v,黑色是地线,大大把线中的绿色线跟任意一根黑线短接便能启动电源。

网友:
A6用两年了,没什么大问题出现,充电精度还不错吧

网友:
在家充手提蓄电池,用蓄电池直接上,省的户外麻烦了,在家充那么快没效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不过建议买更好的充电器一步到位。a6是分别检测每块电池电压,串冲还能检测总电压。a6有不可靠的 ...

这这这,,,,还要短接啊,会不会有危险啊,问题来了,除了电源,还需要买什么线让电源可以给a6供电

网友B:
不需要买 直接接上就行了。我正好要出一个电脑电源,可为b6 a6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买 直接接上就行了。我正好要出一个电脑电源,可为b6 a6供电

→_→多少钱,我想要改装完成的,不想自己动手了

网友B:
49 航嘉电脑电源12v17a

楼主:
引用 网友B:
49 航嘉电脑电源12v17a

电源牌子不错,是可以直接上阵的么,我在淘宝上看到电脑电源都有一大堆线的,你这个是改好的对吧。带邮费49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牌子不错,是可以直接上阵的么,我在淘宝上看到电脑电源都有一大堆线的,你这个是改好的对吧。带邮费 ...

可以直接上阵,你可以翻我以前的帖子,线该瘦身的都瘦了。不含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上阵,你可以翻我以前的帖子,线该瘦身的都瘦了。不含运。

刚才仔细想了一下,宿舍空间有限,电脑电源忒肥了,不好意思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仔细想了一下,宿舍空间有限,电脑电源忒肥了,不好意思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开关电源吧

嗯没事。不过a6用的那个开关电源的体积和电脑电源的差不多大的,a6配的那种要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