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玩3D锁尾问题

楼主(2014-10-23):
入魔    3月左右了。自己单飞,飞10次得炸9次,现在技术有点上升了,开始倒飞悬停,小翻几下,发现锁尾效果不行,倒飞,猛加速,尾巴就开始旋转,我的用的是KST215    想问下玩暴力3D用KST515能胜任吗,锁尾一直纠结中,我打算陀螺仪用K8锁尾舵机用515 怎么样,因为尾巴突然不受控制炸鸡好多次,求老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我的也一样猛加油锁不住尾450用的565尾舵 k8陀螺

网友:
要学会自旋翻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要练到尾巴无论怎样甩都照翻不误,方为高手呀

网友:
亚托的525都够用了,你肯定是机械部分没有调试好。

网友:
刚开始入魔,每次6快电池都飞不完,比炸。后来就小心谨慎好多了。还在航线中。

网友A:
我眼睛不好飞航线老感觉心里没底,容易迷舵。是450太小还是我眼睛太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眼睛不好飞航线老感觉心里没底,容易迷舵。是450太小还是我眼睛太差了。。。。。。。。。。。。。。。。
...

说明练得少,视觉固然重要,但是感觉才是最重要的,飞机在什么姿态进入打几个舵多少舵量随后大概是什么姿态,是要有感觉的,没这个感觉就先练好,视觉不是飞直升机的一切

网友:
215 足够自己没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明练得少,视觉固然重要,但是感觉才是最重要的,飞机在什么姿态进入打几个舵多少舵量随后大概是什么姿 ...

正四面悬停感觉空间感太差,我悬停斜面4个方向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四面悬停感觉空间感太差,我悬停斜面4个方向没有问题。。。。。。。。。。

多练就行了,每个人都会有各自飞,起来感觉别扭的姿态的,磨着磨着就会突破了,每一次进步就有个突破感,具体什么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按部就班有时间就练,不要着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练就行了,每个人都会有各自飞,起来感觉别扭的姿态的,磨着磨着就会突破了,每一次进步就有个突破感, ...

就是,我以前左边起飞不习惯,现在改左边起飞右边起飞又不习惯了晕。。。。。。。。正4面实在不好悬停,比如对头悬停左右好掌握,但是前后不好掌握,侧面也一样,前后好掌握,左右反而不好掌握了,视角被飞机挡住了,尤其是和眼睛平行的时候悬停最难了是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