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有问题懂的进来讲解一下!

楼主(2014-10-23):
家里两电调有问题  第一个;缺相,加油的时候小油门好像缺相(本来是三相的)好像小了一相,但加大油门就没事,刚开始以为是电机问题换了好的电调就没事,确定了是电调问题,但接口都没事的,求解决!

第二个;插好电一真嘀嘀响,重置了行程还是一样,有时候油门反转就可以,但最近反转了也不行了!求解决!希望各路能看懂的大神帮一下!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缺相的话,或许电调MOS管特性不一致

网友:
都换了算了,万一炸机损失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缺相的话,或许电调MOS管特性不一致

求解决!

网友B:
“第一个;缺相,加油的时候小油门好像缺相(本来是三相的)好像小了一相,但加大油门就没事,”为什么判断为‘缺相’?很可能是进角不合适——咯得咯得——起动不顺——是吗?
什么叫做——‘有时候油门反转就可以’?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缺相,加油的时候小油门好像缺相(本来是三相的)好像小了一相,但加大油门就没事,”为什么判 ...

是起动不顺! 正反油门那里 有时候反油门就没事。低油门就好像缺相一样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