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富斯FS-I6带的新款接收机FS-IA6,DIY一个电压回传接口,新增2-6S 接入采样模块实物

楼主(2014-10-23):
前几天发现FS-I6这遥控器不错,240块钱,真便宜,买回来一个玩,结果令人惊喜,很轻很小,手感相当好,并忽悠一个本地玩无线电的朋友也入了一个

昨天大家去爽飞,朋友说,这回传回来的电压是电调的电压,没有实际用处,要是能传电池电压就爽了,可是IA6接收机上并没有 传感器接口

于是乎,朋友回家开始折腾,不一会找到了 单片机 电压检测采样点位置,默认是 电调输入后经过分压接入的

今天一早开始改装,割断pcb上本来的 接收机电源输入到采样点的线路,然后就这样了,看图:::

***说明一下,这个接口只能支持到最大6.5V输入,所以只能用来报1s电压,例如如果想回传3S电压,那就用个3:1分压电路,将3S电压 变为单节电压再输入,同样4S、5S、6S甚至8S都可通过 分压输入,最后显示 平均的单节电压值,附上原理图和PCB效果图

经过实测,回传的电压比 实际电压,高了0.1V,低位和高位都一样,都是0.1V,比如实测是3.8V,回传显示3.9V,就这样吧,我把报警电压全部调高0.1V,总的来说现在非常实用

另外,这个回传刷新速率很快,实时回传电压变化,几乎感觉不到延时

今天把采样模块(分压模块)做出来,接上后,发现遥控器显示电压出奇的准确,后边新增加制作过程和实物测试图

1、首先切断原有连接(IA6)

IA6B接收机修改方法见图:

2、加上新的接口,洞洞板+502搞定,贴在1通道边上很好看,然后飞线

3、开始测试,遥控器上选择回传电压值和报警值

4、大功告成

要使用2-6S输入,可按此原理图制作外围降压设备,通过dip开关选择不同S数的电池 总电压输入,并最终显示出平均单节电压:

再来个pcb效果图:

下面开始采样模块制作过程

电熨斗转印大~~法(这个词居然会被自动替换

腐蚀

出锅

焊接完成

看另一边

实测2S电压输入,拨码开关全OFF,嘿!准了

再来个3S试试,拨码开关开一挡,真准

看看这俩哥们!哈哈

最后兄弟合照,咔嚓!!!

换个角度

eagle 7.1原理图和PCB制版图从这里下载:http://pan.baidu.com/s/1jGkk7Ds

网友A:
任兄 做工很漂亮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兄 做工很漂亮 学习了

感谢你昨晚奋战找到 接入点

网友B:
LZ编辑图片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编辑图片用的什么软件

QQ抓图的时候,可以加箭头啊圈圈啊字啊,然后保存到硬盘

网友:
不错,可以批量改装啦

网友:
这个可是一定要顶个!!!

网友:
不错,要是3s就更好了

网友:
任工的贴子一定要顶

网友:
这个功能用处不大

网友C:
用个3:1分压电路,将3S电压 变为单节电压再输入。在控上如何再变回显示3S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3:1分压电路,将3S电压 变为单节电压再输入。在控上如何再变回显示3S电压?

控上变不回3S电压,只能显示1S电压,只是这样的话,就知道了平均 单节电压,比直连1S会更保险一些

楼主:
是的,只是折腾折腾,有BB响足矣

网友C:
不知道接收这个回传接口的传输速率多少?要是能输入音频甚至视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接收这个回传接口的传输速率多少?要是能输入音频甚至视频就好了

刷新是实时的

网友:
任工好像论坛很少发帖,顶了

网友:
任工帖子得顶。

网友:
学习了。  也淘了这个控。!

网友(2014-11-22):
实用顶一个

网友:
深受任工启发,多谢!

网友:
我也有此控,看看什么时候升级。

网友(2015-01-10):
DIP开关有点大,应该用最小的。

网友(2015-02-09):
楼主你好, FS I6 我也买了一个,还蛮喜欢的。

后来又买了一个 昨天想给另一个接收机配对,发现配对不了。。

后来发现原来两次买的控 固件不同,可能要升级遥控器,官网有专门的升级下载器  但是年底了,网购快递不方便了。

所以  想问楼主  那个下载器 能自己制作么?  是通过串口下载的么?  我手头 有USB转串口 模块  CH340 PL2303   CP2102 。。。
如果可以 请楼主 指点一下。 谢谢哈。

另外 从你图发现  发现IA6B 接收机 竟然是 STM32F0 的单片机了。。。。。呵呵 最近 刚准备玩这个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昨晚奋战找到 接入点

楼主你好, FS I6 我也买了一个,还蛮喜欢的。

后来又买了一个 昨天想给另一个接收机配对,发现配对不了。。

后来发现原来两次买的控 固件不同,可能要升级遥控器,官网有专门的升级下载器  但是年底了,网购快递不方便了。

所以  想问楼主  那个下载器 能自己制作么?  是通过串口下载的么?  我手头 有USB转串口 模块  CH340 PL2303   CP2102 。。。
如果可以 请楼主 指点一下。 谢谢哈。

另外 从你图发现  发现IA6B 接收机 竟然是 STM32F0 的单片机了。。。。。呵呵 最近 刚准备玩这个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FS I6 我也买了一个,还蛮喜欢的。

后来又买了一个 昨天想给另一个接收机配对,发现配对 ...

下载器就是一个CP2102

网友(2015-03-23):
好抽象的分压电路,看的头晕

网友:
高人,真得很有幫助

网友E:
得益于楼主的分享,我也做成了电压回传。但是根据我的测量和计算,接收器电压检测端的内阻大约为46K欧。楼主你的平均电路全用的10k欧电阻,会导致插上接收机后输入电压下降0.2欧左右。我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加一个运放,输入接收机之前做一次电压跟随,降低输入电阻。

网友:
牛逼啊,请问楼主什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得益于楼主的分享,我也做成了电压回传。但是根据我的测量和计算,接收器电压检测端的内阻大约为46K欧。楼 ...

好高深呀,我去试活试活

网友F(2015-06-26):
楼主高手,能不能帮忙看下,把IA6接收机改成IA6B接收机支持PPM的接收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高手,能不能帮忙看下,把IA6接收机改成IA6B接收机支持PPM的接收机,谢谢

这个这个,哈哈,属于硬伤,天生缺条腿

网友:
请问这样是怎样给接收机供电呢?是还是从飞控那里取电还是直接电池供电了?

网友G(2015-08-19):
老师,你好,我按照你写的贴子“给富斯FS-I6带的新款接收机FS-IA6,DIY一个电压回传接口,新增2-6S 接入采样模块”后给我的接收器IA6断开电压采样点,在焊接接入点时把那个很小的贴片电阻搞坏了,请问那个电阻的数值是多少K的,我想买回一个装回去?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你好,我按照你写的贴子“给富斯FS-I6带的新款接收机FS-IA6,DIY一个电压回传接口,新增2-6S 接入采 ...

哎呀我还真不知道,我回去量一下,对了你的接收机是ia-6还是6b

网友H:
大侠,请教下,按你说的办法接完后,为何一通电就短路啊?是ia-6的。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侠,请教下,按你说的办法接完后,为何一通电就短路啊?是ia-6的。请教!

电压信号直接接1s正极和负级,中间正极不能接哦

网友:
找厂家要设计费!!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压信号直接接1s正极和负级,中间正极不能接哦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谢谢!

网友:
顶, 以前感觉 电源回传,完全就是废物,有了搂主的方案,总算有点用了。

网友I:
按理说,只要切断5v的输入,再换接 1s电池,就可以了,看楼主切断了2处,是为何?

网友:
又長知識了

网友:
能给我一份fs i6的中文说明书的电子档么  我网上下载的 看不清  谢谢喽  新人飘过  大神 你好

网友G:
楼主,我是IA6的,请帮忙量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理说,只要切断5v的输入,再换接 1s电池,就可以了,看楼主切断了2处,是为何?

你可能没注意,不是切断了2处, 而是两种接收机 切断的地方不同, 是两种接收机哦,一个是IA6,第二张图是IA6B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是IA6的,请帮忙量一下。谢谢。

哦我没看明白您的意思,不知道要量什么,IA6的话就按照第一张图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注意,不是切断了2处, 而是两种接收机 切断的地方不同, 是两种接收机哦,一个是IA6,第二张图 ...

  原来如此

网友:
武林高手在民间,模型高手在5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