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 机 震动 求解

楼主(2014-10-23):
亚托500   前几天 整机轴承 全部换下  今天调试 有大小桨夹 2900 没有大小桨夹  震动2400+  大齿盘拆下1029     电机500mx

网友A:
排除法。。。  一个一个装上去  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  一个一个装上去  试

没有 尾管震动也是 2400

网友B:
主轴 横轴换了试下吧。要么电机轴和轴承问题,这个比较难换,老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 横轴换了试下吧。要么电机轴和轴承问题,这个比较难换,老费劲了。

谢谢  全换了  是电机的事

网友C:
震动的参数是用什么仪器测试的,我也想买一个,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的参数是用什么仪器测试的,我也想买一个,求连接

无副翼陀螺移

网友C:
什么牌子的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的陀螺仪

我用的是kbar

网友:
一处一处排除故障

网友:
陀螺仪上邦个带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