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故障,求解决

楼主(2014-10-23):
我的V+有一个
电机
不正常,突然不正常,幸亏没有在天上出问题,不然就炸了,情况是解锁以后有一个电机非常不顺畅,断断续续的转动,然后下了浆以后有正常转动,看视频求解决,

网友A:
请返厂检测电调,这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B:
可以的話先自行檢查吧!電機有三條線
看看是否有一條接觸不良或斷路了!
沒辦法就送修吧!

网友C:
要不自己更换调试试看。。。。

网友D:
返厂来回没个十天半个月下不来,来回快递费不说,还有风险,不如自己动手检查到底是电机或者电调问题,查清楚自己买配件回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