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安卓地面站问题,一直连接不上,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10-23):
我的手机是htc one m7,APM是雷家全套2.6,手机google所有服务都装上了但是运行droidplanner不管是1还是2的时候一直出现unable to set text speed language 然后点连接就是MAVLink错误,数传在电脑上用没问题,而且固件也升级到1.9版本了,有谁有同样的问题吗?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去外场拿电脑真的很不方便阿~
对了手机没有root,因为root之后不能升级系统,哪位大神能解决吗
附图如下,谢谢大家了

楼主:
快来帮帮我

网友A:
没有root你就不能使用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root你就不能使用是对的

一定要root才行吗?……

楼主:
以前也有连上去的时候,但是连上去一两分钟左右马上就断开了

网友:
root之后再连吧

网友B:
htc算了吧,root了也连不上的,别浪废时间,我的htc one-s就这样,连篮牙也不行

网友C:
HTC root什么的,最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c算了吧,root了也连不上的,别浪废时间,我的htc one-s就这样,连篮牙也不行

……是这样的吗,那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C root什么的,最烦了

对啊,不说root,设备解锁就要很久,麻烦

网友D:
我魅族  用OTG不行   驱动被flyme阉割了   后改蓝牙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魅族  用OTG不行   驱动被flyme阉割了   后改蓝牙成功

改蓝牙?怎么改,怎么操作?需要root吗?不root都好说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蓝牙?怎么改,怎么操作?需要root吗?不root都好说啊

不用root  但是需要购买一个蓝牙模块   我记得论坛上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root  但是需要购买一个蓝牙模块   我记得论坛上有教程的

就是那个把数传跟蓝牙放一起的帖子吗?

网友:
Vivo XP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把数传跟蓝牙放一起的帖子吗?

数传数据给蓝牙中转以后再给手机

网友:
唉,我们天C,为了个google,我们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是安卓自带的文本语言转换包没有了,需要单独装一个,HTC系统不是原声安装,会把一些他们认为不需要的 ...

能请教一下怎么弄回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请教一下怎么弄回来吗

具体你百度搜一下,我只是之前偶尔看见过这个问题,好像下载个apk安装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