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一个零件做飞机

楼主(2014-10-23):
找一个零件,尾杆是炭杆可以旋转进套杆里面,这样做飘飘,尾杆可拆卸,做烈鹰也可以拆卸,但是不知道这样的零件叫什么。正在做的猎鹰结构的飞机,如果找不到合适等我拆卸方案,就只能直接粘上了

网友A:
直接粘上

网友:
我是用的鱼竿直接摩擦力固定,貌似你要买2根,不贵20多一根吧

网友:
等待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粘上

不好携带,如果有这样的零件,我可以拆的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