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时转时不转!!!!

楼主(2014-10-23):
今天试飞第二次,出现大问题。
电调铂金30A,通电后1、3、4、5、6电调过了行程 滴滴滴6下6S电源,2号电调没声音,然后一直滴滴滴滴滴。解锁后2号电机不转。
之后熄火看了线路,貌似也没有异常,在解锁,此时电机转了。正常了。
起飞到3米左右的时候2号电调失灵了,虽然NAZA有5电机保持平衡,但是慌的厉害,数据太复杂,飞控差点就失控,乱飞了6、7秒后,吓我一身汗,身边还有路人。
我为了不让飞机掉下来我推油门,飞机在半失控状态下爬到了20米,然后2号电机恢复了旋转。慢慢的我降下来。
第三次起飞,飞行时间4分钟,飞行正常。没有出现电机停转的情况。
第四次我拉了一下距离,飞了900米,近视眼看不到飞机了。我就切了自动返航,飞机慢慢飞回来了。再准备手动降落的时候,2号电机又停转了,这次大概1秒后,2号电机又恢复了。
下降着陆其他电机都正常的怠速,2号电调提早停转。

我想了解几个问题,为什么电机会一时转一时不转?我这是新飞机,都没怎么飞过。还在试飞阶段,设备都是新的。
在此之前一个星期,我飞过一次10多分钟的,没有出现异常,一切正常。如果是虚焊第一次试飞就应该有这个问题。

好纠结哦,知道它有毛病,但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大神指点迷津,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我逐一排除。

网友A:
香蕉头用着没有,有的话,拆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用着没有,有的话,拆了就好了

全部的电机和电调之间都是香蕉头。 拆了直接焊就没事了么?

网友B:
也不一定是香蕉头,也有可能是电调堵转了,你把这个电调和隔 壁的互换一下看看电机哪个不转。

网友C:
和香蕉头无关,倒是查一下虚焊吧

网友:
还是四楼的方法实际点。最好是多测试,先别高飞,免得高空失控,那时,提控回家是小事,砸到花花草草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的电机和电调之间都是香蕉头。 拆了直接焊就没事了么?

必须这样,焊实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香蕉头无关,倒是查一下虚焊吧

好的~明天拆机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是香蕉头,也有可能是电调堵转了,你把这个电调和隔 壁的互换一下看看电机哪个不转。

电调堵转是什么意思?电调坏了吗~? 需要更换电调么。

网友:
为什么说找不到问题呢?问题不是很明显出在电调身上么?检查一下有没有焊接问题,按照四楼的方法互换一下就知道啦。楼主你自己都摸到门边了,不要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