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挖机改“液压”,可以干活了

楼主(2014-10-23):
去年用舵机改了一个,玩起来没多大意思,一直想来个真正的液压的,无奈成品实在太贵,自己DIY也想过,底盘、油泵、油缸、反向阀、泄压阀都有的卖,但大小臂和挖斗还是得自己做,费时费神啊,只能远离高大上了
淘宝买了一个玩具遥控挖机,小孩子玩的,操控的手法完全和真机手法不搭边,回家直接拆掉,动力选择上先后考虑了蜗杆电机、电动推杆,和这现成的大小臂都配不上,最后选择了注射器方案,淘宝又是一通采购,小金库小有损失,偌大个县城注射器真不好买,这边XI  DU的比较多,每进药店问都是拿异样的眼光看我,鸭梨真大
就是这货,淘宝号称11通道,哄人的玩艺,像真度还凑合,履带行走,主要是挖斗的连接更接近真机,比较好改

拆!拆!各种工具齐上阵,电锯惊魂的节奏,

旋转部分出乎我的意料,竟然不用改,比恒龙坦克的320度还先进,这个虽然没有滑环,但是可以680度,只是多了这么个上下两圈限位的东西,恒龙要学习一下

我当然是要求无限旋转,上滑环,这个东东取出来直接扔了,还要赞一下的是大齿圈是全齿的,恒龙又要学习一下
刚开工,就这么乱了,没有工作台,只能满地扔了

16路滑环安装到位,孔径刚刚好,塞进去就是紧配,太省心了,连接好6个双向有刷电调,太浪费了,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力求外观简洁,东西都想着内置,三个齿轮泵就这样排放了,底板打孔扎带搞定,然后电机和滑环相对应的线焊上

接下来改装工作臂了,注射器针筒的推杆打孔后扎带就可以固定,但进出水端如何固定呢,又要牢固又要可以随着工作角度的改变而改变相应的角度,只能晚上开工,于是白天我就满脑子想这事,看见什么都能琢磨一下,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岁女儿吃星球杯时,这个小东西一下子吸引了我,火机烤一下,然后扭90度,内孔径也刚好可以套上,松紧度太合适了,没有间隙

挖斗“油缸”安装到位,局部地方需要切割一下,要不然行程不够收不了斗

小臂的,切了两个垫圈,防止左右晃动,材料来自原来自带的装饰性油缸

太顺利了

试通道,装油管,完工,油箱到现在还没选到合适的,暂时用这个电蚊香液的空瓶代替,孔径也是刚好,油管塞进去不松,内置是不可能了,先放外面了,太煞风景了
还是小了点,和T8FG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中间有点小插曲,装完机后水竟然泵不上来,针筒完全不动,心一下凉了半截,后来才想到连上针筒后管路封闭了,拔掉针筒端的管子排空至出水再接上就OK了
开真机我是反手,所以通道设置上两个摇杆也是设置成相应的,两个行走杆就用后面的LS和RS了
视频上传中,可以小玩一下,就是大臂的两个针筒受力太大了,臂抬起后松杆就会慢慢下降,压力无法保持

网友:
挖掘机哪家强

网友A:
不错哦!
那么问题来了~需要上液压油嘛?

网友:
楼主一定是蓝翔的!!!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要是能把针筒全部换成金属件就完美了,水箱可以自己用亚克力或者塑胶片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
那么问题来了~需要上液压油嘛?

家里有真机,小松的,刚开始还真想用液压油,在组装试机过程中发现压力大时会漏水,想到用油太脏了不好清理,所以还是用水省事,也不会弄脏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要是能把针筒全部换成金属件就完美了,水箱可以自己用亚克力或者塑胶片做一个.

下一步努力方向是上换向阀和油缸得有时间和精力才行

网友:
哈哈强烈觉得好玩,顶!

网友:
学挖掘机哪家强,楼主家最强,哈哈~~!!

楼主应该来看过我的坦克打狗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我靠。最近挖机好多

网友:
我看行,真不错

网友C:
兴趣就是爱好,要是我,我还是选用小型蜗杆,我之前改的一款是去五金店买螺丝,直接用螺丝和螺母,还有拆的圆珠笔笔外壳,用电路坏的小舵机齿轮组做动力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网友:
哈哈,针筒改液压,你真给力。

网友:
水倒流了 装个反向阀门就不会了

网友:
为什 举着  会往下耷拉下来

网友:
挖掘机哪家强,总之蓝翔没楼主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兴趣就是爱好,要是我,我还是选用小型蜗杆,我之前改的一款是去五金店买螺丝,直接用螺丝和螺母,还有拆的 ...

你说的这个方案也很好,淘宝上面有现成的蜗杆电机卖,是N20的电机,各个行程都有比较方便,不过还是需要用到电调,用舵机的齿轮组做动力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省了电调,只是舵机输出轴怎么和螺丝杆连接实现动力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方案也很好,淘宝上面有现成的蜗杆电机卖,是N20的电机,各个行程都有比较方便,不过还是需要 ...

我之前是把舵机臂,和螺丝的平头用502固定

网友D:
楼主改的比较美观.建议用20ML的针管,一是力量比较大,二是针管回流小点。 另外请教遥控及供电怎么改 QQ66246616请指教
这是我改的,简单线控。 丑了点铁疙瘩200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的比较美观.建议用20ML的针管,一是力量比较大,二是针管回流小点。 另外请教遥控及供电怎么 ...

你好,你改的也不错,我当初就是受你的启发才决定用针管的。现在全部用的是二十毫升的针管当初也买了五毫升的,但是发现不合用。遥控部分很简单,我全部是用的双向有刷电调,然后直接连接六个通道的接收机就可以了,遥控器上面直接分配好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改的也不错,我当初就是受你的启发才决定用针管的。现在全部用的是二十毫升的针管当初也买了五毫 ...

对遥控只是粗通皮毛,对挖机感兴趣才搞的,求联系方式,有问题请教

网友E:
哈哈  我也买了这个挖土机  但我要的是他的遥控器和接受板,壳子丢给儿子玩了。改的很棒哦,你那拆下来的接收板和遥控器不要的话可以卖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的比较美观.建议用20ML的针管,一是力量比较大,二是针管回流小点。 另外请教遥控及供电怎么 ...

拆下来的遥控器和接收板 不要的话  可以卖给我啊,我做遥控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我也买了这个挖土机  但我要的是他的遥控器和接受板,壳子丢给儿子玩了。改的很棒哦,你那拆下来的接 ...

正准备丢掉,不要钱,运费到付给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准备丢掉,不要钱,运费到付给你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地址私信你了,麻烦你先加下好友,发不了私信

网友F:
有改进就是创新,那个控用到挖机上我舍不得,把米换成仿生沙吧,怪可惜的。我也给孩子做了一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改进就是创新,那个控用到挖机上我舍不得,把米换成仿生沙吧,怪可惜的。我也给孩子做了一辆。

你孩子真是幸福啊,不光做出来,还这么细心指导啊。希望还能传到你孙子手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孩子真是幸福啊,不光做出来,还这么细心指导啊。希望还能传到你孙子手上

过年回家时,带孩子上街玩看到工地的工程挖机,路都不走了,一看就2--3个小时,从那以后只要一上街就往路两边看,有了必看,家里的玩具一大堆了,挖机占一半,给他买了辆遥控的2天就废。于是就想给他做辆钢的,就现在这辆了,全部用2--4--6的冷轧钢板。16.5公斤重了,如果电子设备不坏的话,就能一直玩下去,遥控已经改到最简化了,孩子还小,才3岁,都是他妈妈教他玩,说真的我都不放心。特别是哪两条履带能把筷子夹断,大人站上去都能拖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过年回家时,带孩子上街玩看到工地的工程挖机,路都不走了,一看就2--3个小时,从那以后只要一上街就往路 ...

跟我儿子一个样,也喜欢挖土机,我家的4岁了,遥控小汽车都玩不好,所以就不打算给他玩遥控挖土机了,买来的,我特意拆掉了遥控部分丢个壳子给他。你做的这个,估计成本要上万了吧,冒烟都整上了。

网友:
绝对🐂B的弟兄

网友:
这技术是蓝翔毕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我儿子一个样,也喜欢挖土机,我家的4岁了,遥控小汽车都玩不好,所以就不打算给他玩遥控挖土机了,买 ...

从小能培养孩子的动手思维,是好事,这挖机下来最多不会超3.5K。油缸,电机,电调,就油泵和换向阀贵些,电池是电脑城笔记本换下来的18650电芯跟人家要的,回来自己组,我的是4并3连,12000MH,遥控器是退役下来的,改了下。充一次电能玩90+分钟。冒烟器是模型坦克的,便宜。加工设备公司都有,其他的全部自己做,

网友G:
齿轮泵有地址码?PM下 谢谢、

网友:
最近挖机特别火

网友:
有工具设备就是好啊,但这个成本你没算那,这个也不少的,还有花的时间和心思。可是我就只有老虎钳,裁纸刀,什么的,最好的就是一个电工用的手电钻,像要做你那样的,不花个上万就怪了。

网友H:
您好,我看了您的挖掘机改液压很受启发。想用同样的原理自己做一个四轴的收放脚架,就用注射器针筒。可是齿轮泵并没有防止液体回流的功能,降落时的冲击会不会把针筒压缩回去?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看了您的视频,好像是齿轮泵停转,机臂就撑不住软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看了您的挖掘机改液压很受启发。想用同样的原理自己做一个四轴的收放脚架,就用注射器针筒。可是齿 ...

是的,机臂太重了,四轴上还是电动收放好。轻!
这个泵就70多克了,况且也不可靠,还容易漏水。想防止回流就上换向阀,重量又吓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机臂太重了,四轴上还是电动收放好。轻!
这个泵就70多克了,况且也不可靠,还容易漏水。想防止回 ...

嗯,其实用针筒加齿轮泵的好处就是成本很低。我打算用蜗杆起落架改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齿轮泵有地址码?PM下 谢谢、

淘宝搜微型齿轮泵,大把的

网友I:
楼主,你不能用液压油。因为注射器顶头的橡胶不是耐油的。

齿轮泵不转的时候,因为大臂有备压,所以压力泄露会自动下降。

实际的挖机是靠主阀封闭的,起重机有液压锁。

建议楼主用单向溢流阀进行封闭(可以参考亚德客之类的气动元件看看能否用上)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2015-09-25):
引用 楼主:
淘宝搜微型齿轮泵,大把的

大臂的齿轮泵用先导电磁阀呀 防止大臂针筒因过重回流

网友:
小臂和铲斗的收放,怎么做?泵把水压到针筒里,怎么收回的?让水泵倒转吗?请大神解惑

网友:
把大臂换两个20毫升的针管,把大臂上的固定点前移,应该能承住大臂的压力了。

网友J(2015-10-25):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不能用液压油。因为注射器顶头的橡胶不是耐油的。

齿轮泵不转的时候,因为大臂有备压,所以压力 ...

单向溢流阀 是不是只可以往一个方向流啊 但是气缸需要来回推动的啊

网友:
当对面腔有压力的时候,通过溢流阀放掉这边油缸腔内的油。

网友:
小臂 大臂 铲斗 的管子各加一颗5v电池阀,与水泵并联,可以解决停车大臂 小臂 铲斗下垂等问题,这挖掘机我好多年那就改过给小孩玩的

网友:
咨询下楼主针筒液压加齿轮泵版的承力效果怎么样?大约是多少公斤的压力?

网友(2015-12-21):
针管做液压真厉害

网友:
楼主  那你的液压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作为一个学机械的男人好喜欢液压的装置

网友(2016-06-28):
引用 网友J:
单向溢流阀 是不是只可以往一个方向流啊 但是气缸需要来回推动的啊

有个叫做液压锁的装置,实际上是两个单向阀加两个溢流阀。
这样有一定压力才能使油缸动作,没有压力的时候油缸可以自动保持。
不过刚刚查了一下,之前的回复有误,一般起重机主油缸才设计这个装置,挖掘机一般没有装液压锁,全靠主阀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