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H3-3D一卡一卡的,能解决吗?

楼主(2014-10-23):
H3-3D的优点有目共睹,有人称他为"空中脚架",但他的缺点:转头和府仰 一卡一卡的,能解决吗? (我说的是标准版的)

网友A:
目前至少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最简单的官方调参里就有俯仰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至少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最简单的官方调参里就有俯仰感度

兄弟, 那是精灵版的  "官方调参有俯仰感度"调节.

网友:
俺跟楼主有同感!

网友:
futaba里有个舵机柔和调整,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的高速直线飞的时候,云台会甩头,刹车时也会甩头。楼主有这样的情况吗?怎样解决?

网友:
可以咨询官方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高速直线飞的时候,云台会甩头,刹车时也会甩头。楼主有这样的情况吗?怎样解决?

我的没有, 估计是振动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高速直线飞的时候,云台会甩头,刹车时也会甩头。楼主有这样的情况吗?怎样解决?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FUTABA控里我用襟翼拨杆控制俯仰,但是由于不是比例通道,无法做到柔和动作,这个好像是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高速直线飞的时候,云台会甩头,刹车时也会甩头。楼主有这样的情况吗?怎样解决?

我和你一样的情况!据说降低基础感度会好些!我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