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自旋。。求解答

楼主(2014-10-23):
我的四轴现在碰到一个问题,mwc飞控,刷的2.2的固件,能比较稳的飞起来,但是在空中自旋,甚至偶尔还有越转越快的趋势。
有人说刷了德版的固件的话,方向陀螺要反向设置,我没太懂这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太懂为啥会自旋,线是没接错的,电机转向没错,
该校准的也都校准了,所以挺郁闷,求大神解答。在线等,急

网友A:
打赌是你的桨安装的不对

网友:
电机做过水平没?

网友:
保证是电机不水平引起的……

网友B:
你认为方向陀螺反了能飞起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赌是你的桨安装的不对

桨不对肯定起不来吧。。桨不对的话风肯定是朝下吹得。。

楼主:
没做过电机水平,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感觉影响可能不大。。安装的是平的就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认为方向陀螺反了能飞起来么?

我不知道,,但是是飞起来了,,有人说德版的固件要改一下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但是是飞起来了,,有人说德版的固件要改一下方向。。

反了不可能飞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不对肯定起不来吧。。桨不对的话风肯定是朝下吹得。。

直接上张照片一切就会揭晓的..

网友:
电机水平没做好

楼主:
,这是我自旋的视频,你们可以看看。。百度云附件:20141024_130943.mp4    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本来4个电机应该是3顺9顺10逆11逆吧,我把所有电机顺序改了一下,改成了3逆9逆10顺11顺,于是居然就不自旋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不能稳稳飞起来了。之前是自旋但是能飞起来,现在是,飞到
半米的高空就是晃动很厉害就开始翻了。那我想可能应该不是电机什么的没水平吧,应该是方向问题吧

网友C:
目测是 陀螺仪Z轴反了

陀螺仪 X Y 轴正常是可以飞起来的

Z轴反向导致加速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 陀螺仪Z轴反了

陀螺仪 X Y 轴正常是可以飞起来的

确实是这个问题!我也曾怀疑过,一直没改。下午改了一下就好了!
现在就是飞起来有点抖,该调P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