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ZA连接支持BEC输出的的电调后还需要接动力电池吗?

楼主(2014-10-23):
280小机装机发现电调是支持BEC输出的,NAZA不用接动力电池就可以正常飞,请问下大家接了带BEC输出的电调NAZA飞控还需要再接动力电池吗?还是用电调输出的电就够了?(飞控里电压监测之前就关闭了)

楼主:
大家给个意见啊,电调带电源输出给NAZA飞控供电了,NAZA电源模块还要不要再接动力电池啊?电源模块和电调两个同时给飞控供电,飞控会不会烧了啊?

楼主:
大哥,你直接告我我一声不行么。。。。。。

网友A:
dji用户以后都是一个意见,为了防止被干扰炸鸡,请换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用户以后都是一个意见,为了防止被干扰炸鸡,请换飞控。。

老兄,直接告诉我下要怎么弄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直接告诉我下要怎么弄行么。。。。。

只能接一个BEC的电源,接多了点位(BEC输出)不均衡,几个电调的BEC就会相互短路,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