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m240精彩炸鸡视频来了!!!

楼主(2014-10-23):
今天带着240出去飞,飞到第4颗电池时,高空突然失去动力,当时高度有8、9层楼高,还好炸下来时调到了7楼的露台上,找了10多分钟,终于找到了,经检查kim机架基本没事,铝柱脚架飞了一个找不到,有一个也变形用不了了,电机线断了一条,不知是因为电机线断了失控还是炸鸡了断的,请模友看视频帮分析一下,刚入的808二代今天也刚好装机处女航,结果炸鸡了,把全过程记录下来了!

网友A:
听掉落那瞬间的声音感觉是动力系统的哪根线或接头接触不良(脱焊什么的),先是瞬间断电,机子失去平衡乱晃跌落,乱晃中又使得接触不良处触碰,再听到电机启动,再乱动或触碰或断开。。。直到跌到地面撤底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掉落那瞬间的声音感觉是动力系统的哪根线或接头接触不良(脱焊什么的),先是瞬间断电,机子失去平衡乱晃 ...

听声音是所有的电机都停转了,但只是一个电机线断哦,如果飞行当中一个电机线断,应该其他电机还会转的吧!

网友:
看了3分多钟的砖头了。运气够好,损失不大。直接掉地上估计就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声音是所有的电机都停转了,但只是一个电机线断哦,如果飞行当中一个电机线断,应该其他电机还会转的吧 ...

听声音是所有的电机都停转 , 要是電池沒問題的話 , 我覺得是2.4G遙控上出問題 , 可能突然被某些無絲干擾影響而斷開通訊 ,
因為小機沒有GPS定位 , 所以飛機就會無動力掉下來 !!!!

這個意外 , 我早前都試過一次 , 用圖傳飛得高興 ,
飛到身後的3米高大石及5米高大樹後就突然失控無動力掉下來 ,
當時距離大約200米及高100米 ,
那次幸好在沙灘上 , 差3米就掉進水裡 !
事後清理一下沙粒 , 立即可再飛 , 機件都沒問題 !

你檢查了機件運作正常嗎 ?

网友:
这个情况有点像我那个坑爹的富斯T6控,经常半空突然停个半秒,然后恢复正常。还好1045浆的惯性大,不至于马上掉高度。

网友:
808二代居然拍的那么清楚。比山狗效果好多了

网友:
感觉像是瞬间动力全失。

网友B:
失控,一看就是接收机失控,我总是遇到,电机突然停转,你用得什么遥控接收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一看就是接收机失控,我总是遇到,电机突然停转,你用得什么遥控接收设备?

天九

网友:
失控,或者t插接触不良。

网友C:
能剪一剪再发上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剪一剪再发上来么。。。

电脑太旧,剪辑生成速度太慢,懒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