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不能起飞,求指导

楼主(2014-10-23):
     MWC飞控,炸鸡一次后,在淘宝上买了个F450的机架,组装完成后一直飞不起来,电机转速时大时小,就像汽车踩了油门马上松那种感觉。     怀疑是减震做的不好(尝试把飞控脱离机架单独固定,效果明显变好,但由于信号线长度有限,不能观察是否可以起飞)。
     但是我在机架上垫上海绵后还是有无法起飞的情况,求指教。
     MWC没做减震是会出现我这种状况吗?
     减震具体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电池暂时还没固定到机架上,飞控地下的泡沫胶已经垫了3层了

网友A:
减小震动重电机和浆开始,一个一个电机试,看是电机震动还是浆不平衡。

网友B:
如果是加油门最大也起飞不起来的话,请改滤波为20Mz一下

网友C:
换个 CC3D立马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 CC3D立马起飞

那你还不如说换个NAZA,啥也不用,直接起飞

网友:
F450的机架太軟
換個鋁機架就好了
對角兩手各抓一個無刷 可以輕易轉動就是太軟

网友D:
你可以试试1、重新刷2.2的程序,用默认参数。2、电调的信号线滞留一组给飞控供电。

网友E:
桨做过动平衡没有?

网友F:
1.你之前炸鸡了,先看电机有无异响,电调电子元件是否完好。
2.电线焊接是否虚焊。
3. 链接电脑检查四个电机输出值如何,如不一致先把所有电调油门校准一遍,其他的设置如进角,刹车,电池类型,低电压保护,这些可以一起设置,
4.MWC起飞前进行一遍遥控水平校准,前提是确保飞控板已经水平。
5.尼龙机架尽管炸,机臂炸断买的新的,飞行技术,飞控知识,相关配置知识有了解后再上好设备。

网友:
你竟然用这种垃圾碳浆..还不如仿APC还用呢..去调一下飞控的低通滤波器..不知道的查一下我以前发的帖子就ok了..然后校准一下电调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震动重电机和浆开始,一个一个电机试,看是电机震动还是浆不平衡。

电机没有问题,我不装桨的时候转速感觉是正常的。桨的话还需要检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加油门最大也起飞不起来的话,请改滤波为20Mz一下

谢谢!我回头去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之前炸鸡了,先看电机有无异响,电调电子元件是否完好。
2.电线焊接是否虚焊。
3. 链接电脑检查四个 ...

谢谢! 炸鸡之后的硬件我基本都检查过,应该没什么问题,飞控板在GUI上调试的时候各个通道也显示正常。
至于其他的我都还没注意,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做过动平衡没有?

桨怎么做动平衡啊?原来买回来直接就可以飞了,这次用的是同样的桨,就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试1、重新刷2.2的程序,用默认参数。2、电调的信号线滞留一组给飞控供电。

固件我重新刷过了,飞控的电就是电调供的啊,4个电调接口都有电源线连接到飞控上,难道还要另外加一根线来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 CC3D立马起飞

谢谢!现在应该不会考虑更换飞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固件我重新刷过了,飞控的电就是电调供的啊,4个电调接口都有电源线连接到飞控上,难道还要另外加一根线 ...

是只用一组供电啊,4个都供电不是有干扰吗,把其它3组红色线拿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桨怎么做动平衡啊?原来买回来直接就可以飞了,这次用的是同样的桨,就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用桨平衡器,桨不平衡的话,晃动会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桨平衡器,桨不平衡的话,晃动会很厉害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只用一组供电啊,4个都供电不是有干扰吗,把其它3组红色线拿掉。

哦,这样啊,我回头去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