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为什么想炸也炸不掉?!不是说容易螺旋吗?

楼主(2014-10-23):
退FPV改玩3D一年了,报着必炸的决心,拿天行者1680玩特技,筋斗,方筋斗,四位滚,低空8字,失速倒转都飞出来了,而且收油门拉杆转弯,毫无进尾旋的迹象,就算是强制螺旋俯冲,松杆以后又自己恢复了。。。然后把重心移到40%了,结果反而更好飞了。。。本来想看看天行者螺旋是多么刺激的,结果没看到,只好完整地把飞机带回家了

网友:
想看炸?从楼上扔下来不就得了,何必跑那么远,真费电

网友:
飞进螺旋也要‘’技术‘’,有时候抱着螺旋的心态往往飞不出螺旋

网友A:
而且跟机子配置也有关。标称2.5kg起飞的加到3kg多的就不用管他啦,容易旋是使用者的责任。超载后性能一般都不无法保证

网友:
赤裸裸的炫耀啊~~~~~~~~

网友:
技术了得

网友B:
今非昔比吧,过去的质量不敢恭维,过去的都是T尾,而且很软的,一旦进入螺旋是无法改出的,我是天行者出来第一批使用者,EPS的飞机加固了T尾加固了翅膀,目视飞行做过各种动作,后来上了FPV设备加重了就出问题了,螺旋很容出现,这是过去的事实,有很多人有过相同的经历。在竞争中天行者自然也会改变,否则早就消失了,因此各厂家的竞相出征对我们是福音。

网友:
要有飞控才能螺旋吧!而且要重心往后你试试百分百螺旋

网友:
逐渐增加重量到3kg试下,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非昔比吧,过去的质量不敢恭维,过去的都是T尾,而且很软的,一旦进入螺旋是无法改出的,我是天行者 ...

这才是真话  第一次的1680 我贪便宜 买的瑕疵版  俯冲拉不起来  也螺旋  以为是瑕疵的原因  就又入了一架正版  还是一样各种俯冲拉不起来  最厉害的一次是俯冲到人家屋顶了  炸坏一大片陶瓷瓦  还的请师父 买瓦去换  当时搞的 就差没退魔了.........各种心酸 只有出过事故的人 才知道.........

网友:
看你飞机 重量 和飞控
太重的飞机你懂得
飞控参与进去之后  螺旋几乎还不出
本人螺旋多次 包括14款的 但都是自己操作失误不怪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跟机子配置也有关。标称2.5kg起飞的加到3kg多的就不用管他啦,容易旋是使用者的责任。超载后性能一般都 ...

好吧。。。我的飞机是空载,没有任何设备

网友:
拿来给我飞,不炸赔十!!

网友:
天穹的水平越来越高了,而且还是多能型。

网友:
老外fpv都是天行者,也没见改倒t啊,

网友:
mini天行者飘过,这小玩意儿咋飞咋不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真话  第一次的1680 我贪便宜 买的瑕疵版  俯冲拉不起来  也螺旋  以为是瑕疵的原因  就又入了一架 ...

嗨!我们都有过一段曲折艰辛的路走过来了,那时哪有这么多选择呢?还好,屡战屡败让我们头脑清醒了,也有了很多可挑选的余地。坑害忽悠我们的商家也老实多了,变得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
1米9的是不是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