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大疆技术给分析下S1000的【起落架】的问题

楼主(2014-10-23):
今天遇到件很郁闷的事,我的S1000起飞高度5米多左右 起落架两只缓缓收起,大概不到两分钟其中有一只起落架突然又迅速落下,瞬间变成了独脚起落架,然后我又来回切换开关并且又收起,接着又落下,当再收起时就收不起来了。飞机降落后断开电源重新上电一次,结果又好了 ,反复出现了三次类似情况,请教各位老师给予分析下,拜谢了

网友A:
检查舵机,线,插头

网友:
老生常淡的问题,我的起落架已经不太敢放下来了

网友B:
起落架就那么几样东西!逐一排查!

网友C:
智能脚架功能关闭否?

网友D:
可能就是楼上说的问题了

网友E:
沙发基本可以无视了,一般脚蹬子掉了问题会说成化油器故障

网友F:
改造一下,我就是这样解决的问题。保留舵机数据线不动,加一块900毫安2S电池,重23克。也就是说不需要机载动力电池提供电力,将电池接到舵机即可,要做成一根Y线。

网友F:
电力分配不均导致

网友G:
楼主您好!尝试重新校准行程。

网友H:
检查下你掉下来的起落架的舵机与起落架的固定螺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检查下你掉下来的起落架的舵机与起落架的固定螺丝吧。。。

同意,检查一下脚架收放机构转轴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舵机,线,插头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就那么几样东西!逐一排查!

非常感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脚架功能关闭否?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就是楼上说的问题了

分析的有道理感谢分析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沙发基本可以无视了,一般脚蹬子掉了问题会说成化油器故障

感谢您对问题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造一下,我就是这样解决的问题。保留舵机数据线不动,加一块900毫安2S电池,重23克。也就是说不需要机载 ...

有道理,谢谢您对我这问题的关注,向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力分配不均导致

谢谢您对这问题的分析,关注论坛里全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尝试重新校准行程。

非常感谢DJI技术支持6对着问题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检查下你掉下来的起落架的舵机与起落架的固定螺丝吧。。。

好的,先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的也出现过,最后发现是那个舵机的定位螺丝脱落了,一开始是一边掉下来,飞久点就收不回去了。。最后检查发现螺丝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