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x4 fmu带io 罗盘错误

楼主(2014-10-23):
之前试着连接gps,把gps上面的罗盘直接插到io版i2c接口上面了,mp校准也正常。
试验gps好使后拆下后罗盘就报错,sd卡boot 文件内容“hmc5883 calibrate failed ”网上差了一下,说是罗盘失效
单独拆下px4fmu 连接一切正常。
不知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3dr GPS的外置罗盘比不上px4的,不用外置。。

重新设置校准罗盘才能用FMU上的罗盘,这是在为你报警有个罗盘挂了。。。

楼主:
没法校准啊,usb和数传连接,mp校准罗盘的时候选择px4,打开校准界面,根本没反映,或者纯黑没有彩色十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r GPS的外置罗盘比不上px4的,不用外置。。

重新设置校准罗盘才能用FMU上的罗盘,这是在为你报警有个 ...

没法校准啊,usb和数传连接,mp校准罗盘的时候选择px4,打开校准界面,根本没反映,或者纯黑没有彩色十字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法校准啊,usb和数传连接,mp校准罗盘的时候选择px4,打开校准界面,根本没反映,或者纯黑没有彩色十字 ...

先刷apm固件,px4在qgc上的固件无法在mp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刷apm固件,px4在qgc上的固件无法在mp上用。

刚刚入手px4,不会用qgc,一直都是mp刷固件,在线的那种。
已经多次刷写了,还是不行,有没有内外罗盘切换的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入手px4,不会用qgc,一直都是mp刷固件,在线的那种。
已经多次刷写了,还是不行,有没有内外罗盘切 ...

可能是硬件问题,px4带io板哪里买的。。。用mp的第一页看地磁的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硬件问题,px4带io板哪里买的。。。用mp的第一页看地磁的回传

已经返回去了,商家说可能罗盘坏了

网友(2015-01-22):
引用 楼主:
已经返回去了,商家说可能罗盘坏了

  "sd卡boot 文件内容“hmc5883 calibrate failed ”"

遇见 —— 与你 同样的 文字 。。。看来 得退回去 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