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模友关于F550的续航和云台问题

楼主(2014-10-23):
我的F550已经试飞好几次了,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前辈:
第一、续航问题,我用的
       朗宇2216的电机
       1045的桨
        起飞重量1800克(不含电池
        之前用3S5400mah的电池,只能飞5分钟吧,后来买了达普10000mah3s的电池,感觉飞行时间还是短。求教各位怎么解决?
第二、之前买的是一个69块钱的阻尼云台,带着gopro3飞了一把,感觉视频抖动比较明显,想着换一个好一点的无刷云台,但大疆的云台太贵了,不知有没有模友有好的建议

网友A:
我的是E300动力,格氏4s 5400电池   挂H3 3D 狗三  图传设置3.7报警差不多8分钟~

网友B:
抖动应该不是云台的问题 我的抖动也在解决 问了大神 应该是桨和重量的问题 一万的3S太重了  我完了打算试试4s 5400  搭配8045  1045这个桨我觉得在550上表现实在是····

网友:
补一下我的现在也是3S 一万的电池 整机加电池比较重 也是1045的桨 一直有高频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动应该不是云台的问题 我的抖动也在解决 问了大神 应该是桨和重量的问题 一万的3S太重了  我完了打算试试 ...

换八寸的桨是不是得换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E300动力,格氏4s 5400电池   挂H3 3D 狗三  图传设置3.7报警差不多8分钟~

我的电机是2216,不知可不可以用4S的电池?说明书里没有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