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调和涵道和电池的关系……

楼主(2014-10-23):
打算自己配置一架涵道机,64涵道已经买好了,各项数据如图,电调是托别人买的,好盈40a电调,电池是2000mah3s25c。我试过一次,满油门几分钟电池就没电了。我看看数据,工作电流28.5a的涵道配40a的电调是不是有点小啊?配个30a的会不会更适合?             30a和40a的电调相比,出来的数据有什么不同?就是说如果把40a的换成30a,电机转速会不会慢?电池是不是可以维持更长时间的供电?会不会烧东西?…………啊啊啊凌乱了                         总之就是哪个更好?      求答案和解释,谢谢!!

网友:
64MM涵道,3~4S都动力的话,40A电调比较保险,30A电调还是不够的。一组2200MA电池也就3分钟飞行时间,很正常。

网友:
电调选用应该不会影响电机,只要电调a数大于1.2倍电机电流这样保险,但是用40a只会说增加重量,没听说用小点电调影响电机的

网友:
30a太小了吧,也有烧坏的可能性吧……

网友:
64涵道还是40A保险

是黑旋风那种4S的至少50A

涵道不是省油的灯,一般就在3分钟上下

网友:
涵道就别指望时间长啦,想时间长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