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乐天无BEC接NAZA 怎么做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4-10-23):
乐天40A无BEC接NAZA 怎么做油门行程校准?急

我现在是全部一个动力电, 乐天信号线接NAZA M1      天9接收机 3号口,接NAZA T口,电机没反映。怎么都不转,

楼主:
NAZA 接了LED 模块和电机同一电源

网友A:
油门校准不是沒NAzA什么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校准不是沒NAzA什么事吗

关键我接收机没有专门电源供电,所以只能接NAZA 通过LED 模块供电,

楼主:
弄明白了,我这样接的不知道对不对, 电机电调信号线必须接接收的3号口,也就油门口, 然后接收机另外随意接NAZA 上的A-X3哪个都可以,作用是给接收机供电就行, NAZA 接LED 供电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明白了,我这样接的不知道对不对, 电机电调信号线必须接接收的3号口,也就油门口, 然后接收机另外随意 ...

正确

网友B:
我昨天也是新装一个电调,卖家是这样教我的,希望对你有点帮助:把电调的信号线接到接收机的3通道上,然后把遥控器油门推到最高,然后接通飞行器电源,等2秒,再把油门拉到最小,然后再稍微推下油门,新电调所接的电机能运转,完成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是新装一个电调,卖家是这样教我的,希望对你有点帮助:把电调的信号线接到接收机的3通道上,然后 ...

嗯嗯,谢谢,主要是我接收机供电是接了naza上,开始没搞清楚是接哪个通道,后来发现随便接就可以通过naza供电,现在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