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翼龙能用来航拍吗???

楼主(2014-10-24):
我现在载机冲浪 不过想要一款便于携带而且有起落架的载机 容易维护 看到这款翼龙很符合我 我的打算是挂鹰眼还有图传 之后看情况是否搭载apm 就是不知道这个翼龙的滑翔还有机动性怎么样求意见

网友:
机机太小,载荷不够。带个廉价的摄像头和图传问题不大,带个相机上去不行吧。

网友:
把机翼换成天行者的就载荷够了,但空间小了些。

网友:
翼龙是fpv神机,不远航,这机子很不错的

网友A:
同上,翼龙是fpv穿云神机。不过总体载重不行。需要把总重量控制在1.5kg以下。所以说最多只能挂狗3类型的微型摄像机。图传飞控全套后电池一般是3s 4500左右以下。主要是此机总体比较小。所以空间布置需要花不少心思。这个机子作为入门级fpv机还是可以的。低速超低速滑翔性能非常优秀。可以0油门滑翔降落。传说几乎不会螺旋~~但我没试过。

网友:
确实,6年前有朋友就是这个FPV几百米没问题,现在科技进步了不少应该更没问题了,再大一点还是天行者更合适一些。

网友:
好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上,翼龙是fpv穿云神机。不过总体载重不行。需要把总重量控制在1.5kg以下。所以说最多只能挂狗3类型的微 ...

这个好像不是艾特翼龙是山寨的。。。性能会会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不是艾特翼龙是山寨的。。。性能会会差吗?

山寨会差一点。我现在用的就是山寨的。

网友:
可以啊,我目前就是这个,起落架机翼尾翼都要加强,舵机图传安装到后面,合理布局,省出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不是艾特翼龙是山寨的。。。性能会会差吗?

几乎没有差距。略微差点。主要是主翼的材质和翼型。其他的基本没差别。原厂也没好到哪去

网友B:
看这个帖子,我改的山寨翼龙,曾经用APM飞控+ZigBee数传+遥控2.4G 4W功放,用仪表飞行的方法飞出5km距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114&extra=

翼龙可以算一个不错的载机平台,重量一定不能超过1.5kg。

拆解以后可以装回原来的包装盒里,提到飞场,组装时间在10分钟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帖子,我改的山寨翼龙,曾经用APM飞控+ZigBee数传+遥控2.4G 4W功放,用仪表飞行的方法飞出5km距离。
...

谢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帖子,我改的山寨翼龙,曾经用APM飞控+ZigBee数传+遥控2.4G 4W功放,用仪表飞行的方法飞出5km距离。
...

学习了!

网友:
翼龙,神一样的飞机。 性能太好,我的入门机,快十年了。现在还在飞。 稳定性超强,又不失灵活。 滑翔性能极佳。  就是机舱空间太小,不过搭载摄像头,或者狗 是没有问题的。   要航拍,或FPV,一定要改造。 机翼要加固,我的做法是机翼下表面 厚度最大的地方粘贴 纤维胶带,很管用。 机翼上表面可以不用加固,除非你的飞机要倒飞。  此外,舵机挪到 机身后边,我的方法是 机身后半部分 两侧开孔,装舵机。 机舱腾出来可以装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