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如何选多轴电机?

楼主(2014-10-24):
选多轴电机具体看什么参数?拉力?还是别的?

网友A:
要综合多种因素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综合多种因素选择

这个综合多种因素,貌似很要命啊!你选电机具体看什么参数呢?

网友:
桨、拉力、电流,当然还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综合多种因素,貌似很要命啊!你选电机具体看什么参数呢?

1.根据起飞重量选相应拉力的电机型号;
2.再根据、实际还要参考1选的电机用电池用*S;
3.根据以上再分别选桨、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根据起飞重量选相应拉力的电机型号;
2.再根据、实际还要参考1选的电机用电池用*S;
3.根据以上再分别 ...

够详细!谢谢!这下我知道为啥人家说我的四轴选的电机吃力了。

网友B:
选电机需要根据载重多少。 飞着玩玩, 还是要航拍。 飞着玩一般 250-550机架, 一般1.5kg以下。f450推荐2216电机  像样点的航拍机一般都2.5kg以上 如果要抗风 稳定点 电机kv不能太小了 650 680 一般都 3  4头的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电机需要根据载重多少。 飞着玩玩, 还是要航拍。 飞着玩一般 250-550机架, 一般1.5kg以下。f450推 ...

3 4头的有点小贵,舍不得啊!看来我这jj得减肥了,2kg呢!4个2212 810kv。貌似50%油门才能起来。攒钱,锻炼强大的心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3 4头的有点小贵,舍不得啊!看来我这jj得减肥了,2kg呢!4个2212 810kv。貌似50%油门才能起来。攒钱, ...

2216 马虎可以应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 马虎可以应付

凑合着玩吧!先把水平练好再研究高端的,要不然炸鸡心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