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控硅调出来的交流电能直接供给使用交流电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吗?

楼主(2014-10-24):
请问可控硅调出来的交流电能直接供给使用交流电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吗?
网上有很多用110V交流电的步进驱动器。而且大家都说高压驱动器好。
但是普通变压器太贵了。
有人说可控硅出来的交流电波形很尖。
我个人觉得既然驱动器是要把交流变成直流供给电机使用。应该没有问题吧。
对电路不是很懂,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完全不一样,步进驱动出来记得好像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一样,步进驱动出来记得好像是方波

那个方波是驱动器的脉冲波形吧。
与输入电流的波形没有关系吧。直接用直流电的那怎么解?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关键是需要解决其间的匹配。一般可控硅调压是双向脉冲的并且是不稳定的,因此需加整流稳压电路

网友:
我看错了,我以为你要直连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关键是需要解决其间的匹配。一般可控硅调压是双向脉冲的并且是不稳定的,因此需加整流稳压 ...

谢谢回复。已经在本地找到便宜的普通220变110的3000VA的变压器了,虽然是铝线,但是我供3个86步进。应该足够了

网友C:
不用变压器绝对不行,自耦变压器也不行,电击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变压器绝对不行,自耦变压器也不行,电击危险。

是个环牛。但是我打开看到只有3个接线端子,有一个是输入输出共用的。这样可以吗?

网友:
三个头,典型的自耦变压器,一个线圈出三个头。。,头,尾接220伏,,头和中间那个头是110伏,,,与市电不隔离,,注意安全,,,,又,环牛中间还有空档,可自己再找点线绕一些匝,,可出隔离的电压,,电压高低取决于绕的匝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个环牛。但是我打开看到只有3个接线端子,有一个是输入输出共用的。这样可以吗?

不能用,自耦变压器的输出也会使人触电,触电效果和输入端相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个环牛。但是我打开看到只有3个接线端子,有一个是输入输出共用的。这样可以吗?

很好解决的,再加层次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解决的,再加层次级就好

能说的具体一点,或者说说哪儿能找到相关资料吗?谢谢

网友:
机床上最好用隔离变压器,,,,有些钱不能省,,,再说也省不了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自耦变压器的输出也会使人触电,触电效果和输入端相同。

请问直接从共用端剪开,可以吗?或者从其他地方断开?最好不要重新绕次级线圈
环牛外径140MM,厚度60MM多点。线径1.5MM,约6公斤。功率能有多大?标称2000VA.

网友D:
环牛不好改造了!如无空间也加不了绕组,只能改220变110的双卷变压器,或者在前面再加一个220/220的隔离变压器,做到与电网隔绝。虽不变电压,但与直连电网220v是不同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牛不好改造了!如无空间也加不了绕组,只能改220变110的双卷变压器,或者在前面再加一个220/220的隔离变 ...

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220变110的隔离变压器。把现有的绕组减少一部分,作为初级绕组,重新绕次级绕组。不行吗?
现在的中间共用端子应该实在整个绕组也就是另外两个端子的中间部位吧(不是指正中间)?为什么不能直接从这儿剪断,一头做初级,一头做次级呢?总功率减少也没有关系

网友E:
楼主16楼的回复不可行!!假设线圈头尾接220伏是100匝数,(匝数是根据铁芯截面积和导磁率计算出来的,,)那么中心头110伏就是50匝,你将其中的50匝接220伏肯定爆!,,,假设不爆,那另外还是50匝,将输出220伏,,,绝不会是110伏!!改造第一步拆到中心头,数好匝数,剩下的另一半当次级,110伏输出,第二步,找线径细一半的漆包线绕初级,匝数是拆掉匝数的一倍,出两个头接市电220伏,,工艺上做好初次级绝缘!说清楚了么???绕初级,环形的麻烦,,,还可双线并绕,原来单线应绕100匝,现在双线绕50匝,出了2头2尾,,将其中一头一尾焊接包好,另外一头一尾接市电,,省一半的力气,

网友C:
出去做一个吧,2kW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16楼的回复不可行!!假设线圈头尾接220伏是100匝数,(匝数是根据铁芯截面积和导磁率计算出来的,,) ...

谢谢,明白了你的意思了。也搞明白两种变压器的绕法区别了。但是你说的线径一半是指直径一半还是截面积一半?我觉得是截面积的一半吧?
现在的是直径1.5mm的,应该改成直径1.1的吧?

如果中心孔尺寸够的话,我从中间挑断,然后数出匝数,用细一半的线再绕同样的匝数,然后串联到原来的一半线圈上,相当于初级线圈,一半粗的,一半细的。没有问题吧?
我记得直流电线圈的绕向不同,产生的磁场方向也不同吧?交流电双线并绕内部产生的磁场不会减弱吗?虽然看到很多人都这样绕,但是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去做一个吧,2kW没几个钱。

昨天从淘宝问了下,加邮费400多呢。
最主要的是最近想学一下电气及电子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的具体一点,或者说说哪儿能找到相关资料吗?谢谢

看到时已经晚了。其实,环牛加个小功率的次级还是蛮简单的,在上面绕十圈量下电压,要多少电压算好,选好线径手工绕,别忘了绝缘和屏蔽层。

网友:
400多不贵,总比搏命强。
如果不专业,自己改变压器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从淘宝问了下,加邮费400多呢。
最主要的是最近想学一下电气及电子的知识。

400多不贵,总比搏命强。
如果不专业,自己改变压器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你的意思了。也搞明白两种变压器的绕法区别了。但是你说的线径一半是指直径一半还是截面积一 ...

你说的办法可以,,有空的话,用细一半的线,,,,只要明白了原理就好办了,,再则,双线并绕一定要记住首尾端啊,,同理,按你说的办法也要记住首尾相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