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图传的接收改成双天线的?

楼主(2014-10-24):
有个400MW的5.8G的图传,装在四轴经常在头顶上空飞来飞去的,全向天线有盲区,换了四叶草,好多了,可以远距离又不行了,大概500米就花了,买了个平板天线,远距离还蛮给力的,但是没有AAT,近距离又坑了
看了不少带图传的显示器都有双天线,我的是RC805的接收,请教如何改装成双天线的?

网友:
接收机没有双天线接口就没法改。

网友:
头像笑死我啦

网友A:
就是为了娱乐大家

网友B:
sma一分二的头子买个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a一分二的头子买个不就得了

居然有这样的神器,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居然有这样的神器,受教了

不能这样用的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样用的会烧的

為什么?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为了娱乐大家

发我一份吧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EnfUQ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EnfUQ

好人啊,十分感谢,刚刚帮我上传的

网友:
潜水观望

网友:
使用分集接收。或者直接买个双路沉余接收

网友D(2015-01-06):
自己做个冗余电路好了。 连个接收机。 几个原件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个冗余电路好了。 连个接收机。 几个原件的事儿

大哥,我不是电子专业的,请问冗余电路是什么样子的,需要些什么元件,网上有半成品么?

网友:
半成品, 商家才不干呢。
成本很低,贵算是技术含量吧。哈哈。  其实买个aat更合算。 冗余毕竟是被动的, AAT主动的才时正道。
论坛上开源的AAT 成本也很低, 淘宝有卖开源套件的  AAT套件  600。  比搞冗余有价值。 不用浪费投资。

网友:
如果非要搞 一个数字放大比较电路,双输入的, 一个逻辑选择电路 加几个电容电阻的。 很简单。。  前两年搞过一个,成本50以内吧。不是搞电子的 最好谨慎点。

楼主:
好吧,很多人也不推荐用冗余分集系统,就此放弃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