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发现一个LIGHT BRIDGE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24):
     如果你正在使用LIGHT BRIDGE来传输图像和控制飞机,周围50M内不能有人使用2.4G的任何遥控器,否则就会干扰飞行以及图传的距离,为什么FUTABA的2.4G可以做到多台2.4G的设备不会相互干扰,而大疆的LIGHT BRIDGE高清图传和2.4G的遥控设备就完全无法而解决相互干扰的问题呢?大疆应该重视下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直接就意味着如果想两台飞机在一起飞行,如果一台飞机用的是2.4G设备的话,是不能一起飞行的

网友:
福特吧是开机自动几十个频道不断跳频的

网友:
32个频点随便用啊,选个离2.4远点的,绝对可以避开干扰吧

网友A:
带宽占用范围不同。。。遥控器窄带调频即可避免绝大部分干扰。图传消耗大量带宽范围,难以跳频规避。

网友B:
本来5.8g是数字图传的大趋势。dji为了卡着用户 用不了别家飞控 ,搞了个奇葩的2.4g,本来很有市场的一款产品 因为自私 而 自绝,真是 no作 no d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占用范围不同。。。遥控器窄带调频即可避免绝大部分干扰。图传消耗大量带宽范围,难以跳频规避。

这个正解,大疆应该换频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5.8g是数字图传的大趋势。dji为了卡着用户 用不了别家飞控 ,搞了个奇葩的2.4g,本来很有市场的一款产 ...

不是DJI的问题,是方案的问题,这东西不是DJI发明的,他们只是买了个方案修改之后使用了而已

其实市场很多高清图传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