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308DUO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请教各位大神,我有3组3S5200AH的电池一起充电,为什么308上面只显示了一组再充。

网友:
并充是共用一组的,假设你想每块3A充,3组并充调9A

网友:
并充同规格设一个电压,电流是几块电池能允许的和就行,省时省力。

网友:
LS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A:
3组并充相当于充一块5200*3=15600mAh的3S电池。

网友:
并充板,只显示第一次插上去的电池的数据,比如内阻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组并充相当于充一块5200*3=15600mAh的3S电池。

大神能加我QQ不,请教点308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加我QQ不,请教点308的问题

     是   199220215,,,,字符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