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4视频输出哪家强

楼主(2014-10-24):
如影手持云台,搭配gh4,现在问题来了,如何能用gh4接5.8g图传实现画面传输?

试了一个创新科的最新hdmi输入的图传,(把gh4的hdmi接口接到图传的hdmi接口上,图传把hdmi信号转化为5,8g信号发射),5.8g接收机只能看到回放和菜单画面,实时录像画面黑屏
用了一个gopro做实验,图传是ok的,画面实时且非常清晰。

请教高手们,如何把gh4实现用5,8g图传实时传输画面?

网友A:
我是如影+gh3+lightbrid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如影+gh3+lightbridge

主要考虑到lb的价格太高,在手持云台上不是很合适,5,8g的小巧实惠,就是gh4输出遇上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考虑到lb的价格太高,在手持云台上不是很合适,5,8g的小巧实惠,就是gh4输出遇上了问题

手持配高清图传才是王道哦,开始也想着用模拟图传来着,后来还是果断又上了一套lightbrid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配高清图传才是王道哦,开始也想着用模拟图传来着,后来还是果断又上了一套lightbridge

模拟图传可以多个接收机无压力,高清买一大堆接收机受不了啊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如何用5,8g图传传输gh4的画面,悬赏100块

网友B:
请把gh4的记录方式改成 AVCHD格式 然后选择17M码率  你的问题就如同狗三可以完全输出5.8g   要是想输出4k高清请选择一个 支持1080p信号的 转换盒子  我管他叫小白盒 支持4k下变换成av视频信号 然后就可以通过模拟的 5.8g进行传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gh4的记录方式改成 AVCHD格式 然后选择17M码率  你的问题就如同狗三可以完全输出5.8g   要是想输出4k高 ...

大神你好,17m码率是哪个分辨率?

楼主:
还有转换盒子哪里有买,给指条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gh4的记录方式改成 AVCHD格式 然后选择17M码率  你的问题就如同狗三可以完全输出5.8g   要是想输出4k高 ...

刚刚测试了一下,AVCHD格式 然后选择17M码率,还是不能输出拍摄画面,菜单和回放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gh4的记录方式改成 AVCHD格式 然后选择17M码率  你的问题就如同狗三可以完全输出5.8g   要是想输出4k高 ...

这位大哥还在吗?着急等你解答下疑问啊

网友:
请设置你的hdmi降频输出为auto 测试看看   因为这款gh4信号的确很麻烦 我之前测试他进高清切换台也是研究了好久才搞定  小白盒子 去淘宝搜索   Hdmi转av 就可以 价格在140元左右

网友B:
你能回放和看见菜单说明线路部分都是好的 ,现在看不到实事拍摄的画面就是你输出格式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所有录制格式都测试下,然后hdmi输出选项选择 4:2:2 8bt   4k降频选择1080  看下吧

网友C:
Z15-GH4云台接GH4相机的AV输出也是极其不稳定的,时好时坏,毫无规律,本人觉得就是GH4云台上面内置的那块HDMI转AV的板子有问题,目前通过固件看来解决不了,准备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Z15-GH4云台接GH4相机的AV输出也是极其不稳定的,时好时坏,毫无规律,本人觉得就是GH4云台上面内置的那块H ...

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持配高清图传才是王道哦,开始也想着用模拟图传来着,后来还是果断又上了一套lightbridge

为啥这么说

网友A:
高清才能把握细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清才能把握细节啊

奥,不是有延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奥,不是有延时的??

那是初期,外加疆黑的杰作。。。

网友:
gh4不能接5.8g、

网友:
找蓝翔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回放和看见菜单说明线路部分都是好的 ,现在看不到实事拍摄的画面就是你输出格式的问题,你可以尝试所 ...

大神你好  我是GH3云台 用GH4相机   用的GH4 Micro HDMI转换连接线  和楼主出现的情况一模一样  只看到菜单和回放   根本没有图像输出  用的图传是大僵5.8G

楼主:
把帖子顶起来,不信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打算入 帮楼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