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起飞自旋~

楼主(2014-10-24):
QQ飞控,做了水平校准,遥控校准,遥控恢复出厂,依然自旋。
之前因为机臂松动坠机,但只损失三个桨和电池(戳破)。飞控在底板,电池在上。

这次坠机回来看无大碍就拆了重装,把飞控安在上面,电池插中间,结果装好自旋~~~~~

网友:
飞控安倒了

楼主:
你这有点夸张了,再怎么也不能倒了啊

网友A:
兄弟,你的自旋解决了没?我的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向你取经来了

网友B:
浆安错了,请仔细检查每个电机旋转方向和说明书上的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浆安错了,请仔细检查每个电机旋转方向和说明书上的是否一致

没有错误!我确定!

网友C:
是重心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重心的问题吗?

我用电池调整了,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自旋解决了没?我的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向你取经来了

你的自旋是哪个方向?以前正常吗?我的飞控现在装在上层,以前是在下面

网友C:
那就有可能是电机不在同一平面的问题,桨也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有可能是电机不在同一平面的问题,桨也可能有问题

买了新的乾丰桨,等我换上看看,电机水平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会不会是每个电机转速都不同步

网友B:
还有就是,电调做油门矫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电调做油门矫正了吗

电调油门校正之前做过了,我拆机后电机没变,但是有可能通道变了,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新的乾丰桨,等我换上看看,电机水平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自己加垫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油门校正之前做过了,我拆机后电机没变,但是有可能通道变了,会有影响?

如果浆没错的话,请注意飞控板的方向问题。我不知道你的飞控是什么模式的,四轴只有这两种模式
看飞控板的安装方位 上图都是机头朝上的
并且飞控板输出通道是准确的按照上图标记的1-4通道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浆没错的话,请注意飞控板的方向问题。我不知道你的飞控是什么模式的,四轴只有这两种模式[/backcolo ...

不存在这问题,我没那么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自旋是哪个方向?以前正常吗?我的飞控现在装在上层,以前是在下面

以前也不正常,就没调好过!自旋方向是从天空方向下看,逆时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不正常,就没调好过!自旋方向是从天空方向下看,逆时针选择

我的顺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不正常,就没调好过!自旋方向是从天空方向下看,逆时针选择

F450架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