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DE MCPX 是否可以调节尾部感度?

楼主(2014-10-24):
炸鸡炸断了尾管,自己做了根尾管长了1CM,装上去后尾巴小抖。请问MCPX 是否可以调节尾部感度?我用的黑色版DX6,直接在陀螺菜单里调节好像是没有效果的,是否要分配通道呢?要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不能。小抖多半是震动引起的,1.5 V2的主板固定处加橡胶垫圈可以减缓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小抖多半是震动引起的,1.5 V2的主板固定处加橡胶垫圈可以减缓现象。

谢谢,那就不纠结了,一点点小抖,也不影响什么。

网友B:
看看尾桨和微电机轴横轴是不是弯了,或者看看是不是尾巴引起的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尾桨和微电机轴横轴是不是弯了,或者看看是不是尾巴引起的共振

震动应该不大,因为MCPX 有震动可以从塑料垂尾看出来,会有明显抖动,可是现在没有抖动,抖尾也不怎么看的出来,就是从尾电机声音上判断出有抖尾。小飞机刚入手不久,也没什么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震动应该不大,因为MCPX 有震动可以从塑料垂尾看出来,会有明显抖动,可是现在没有抖动,抖尾也不怎么看 ...

真的是这样吗,,,,我的尾垂抖得不成样,,,,看来问题很严重啊,,,,,可我也实在是找不出什么问题来啊,,,基本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这样吗,,,,我的尾垂抖得不成样,,,,看来问题很严重啊,,,,,可我也实在是找不出什么问题 ...

我碰到一次最严重的震动是因为锤子桨的配重掉了一个,但也只是抖动,没有出现金鱼尾。这次一架换了稍长的尾管,出现了金鱼尾,另一架没换尾管的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这样吗,,,,我的尾垂抖得不成样,,,,看来问题很严重啊,,,,,可我也实在是找不出什么问题 ...

对尾时看下飞机,尾垂抖,脚架抖都是不正常的。先是给拉杠球头配上垫圈,然后看大桨是否配平,主机,横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尾时看下飞机,尾垂抖,脚架抖都是不正常的。先是给拉杠球头配上垫圈,然后看大桨是否配平,主机,横轴 ...

是啊,不但尾垂,脚架也的确抖得不成样,这小鸡我都没怎么玩啊。

网友:
我有次最奇葩的金鱼尾怎么都解决不了,最后换了个以前的旧机身解决了,防不胜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