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池问题

楼主(2014-10-24):
本人有   几块3S5200   串联后能耐当  6S装打飞机上用吗?效果如何

网友:
和葵花宝典一个意思 武功高了 东西也废了

网友:
精灵出吗

网友:
好多电池啊

网友:
只要电池本身没问题,装的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池的一致性一定要好,必须是一样的电池才行。

网友A:
这个是为了显摆才发的帖子么

网友:
很多人都这么弄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为了显摆才发的帖子么

就这点东西有什么显摆的

网友B:
我有个问题,四旋翼,F450,KV1400电机,1045桨,5200mAh 3S 电池(11.1V),总重1.4kg,怎么我的电池 坚持 8 分钟就没电了。然后充电,充电器显示充了4600mAh,基本上把电用光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6S,小心烧了。。谁特么说能用的自己飞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问题,四旋翼,F450,KV1400电机,1045桨,5200mAh 3S 电池(11.1V),总重1.4kg,怎么我的电池 坚持 ...

电机kv值太高了 800-900kv就可以了  电机太快 费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机kv值太高了 800-900kv就可以了  电机太快 费电

谢谢,我想问,1045桨 + 800~900KV电机 + 11.1V 3s电池合适吗?最优的配置应该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想问,1045桨 + 800~900KV电机 + 11.1V 3s电池合适吗?最优的配置应该什么样的?

朗宇 v2216 好像有个kv800 kv900 。用800续航要好点 900抗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想问,1045桨 + 800~900KV电机 + 11.1V 3s电池合适吗?最优的配置应该什么样的?

这个配置续航应该在20分钟左右

网友:
非常受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