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机架的飞控选择

楼主(2014-10-24):
看到坛子里很多人用250穿越机架上的cc3d飞控,因为这个飞控没有定高和gps,优点是轻巧。
我想在naza.大飞鲨、玉兔中选择,apm太大了吧?
对了,老的xa1212-re如何?
求教各位了

网友:
naza 或玉兔都很好 miniapm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吧

它不是没有定高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不是没有定高嘛?

油门定高比较好,稍修补油门定高好,玉兔千万别用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定高比较好,稍修补油门定高好,玉兔千万别用垃圾

那QQ飞控如何?

网友B:
别 那么在意定高,飞飞你就发现,有没有都一样。穿越需要的是高速的反应,飞的速度太快了,自稳功能反而都会成为累赘,会造成反应过慢,动作惯性大,拐个玩飞机回被甩出很大的半径,定高功能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 那么在意定高,飞飞你就发现,有没有都一样。穿越需要的是高速的反应,飞的速度太快了,自稳功 ...

如果我不要求速度,就是一般飞行,QQ飞控能满足嘛?cc3d的飞控哪里有套件?自己可以制作吗?或者它的线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不要求速度,就是一般飞行,QQ飞控能满足嘛?cc3d的飞控哪里有套件?自己可以制作吗?或者它的线路 ...

如果只是一般飞行,QQ是可以满足要求了,不过感觉QQ飞控并不适合小穿越机,小穿越机电调通常很小,QQSUPER有一个怠速,解锁之后电机就转了,想想如果是高速坠机,加锁慢一点,电调就直接堵转冒烟了,大一些的机器比如330或者450的话这个问题就没那么明显,因为大电调堵转耐流更高,至少可以争取更多的反应时间给飞控加锁。至于其他问题嘛,我个人一直认为,能买到的东西,就别去自己折腾,焊个破线路板能有什么乐趣,有这个闲工夫去折腾,还不如把精力留给如何更好的调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一般飞行,QQ是可以满足要求了,不过感觉QQ飞控并不适合小穿越机,小穿越机电调通常很小,QQSUPE ...

专业了!长知识了!QQ飞控有自稳和定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业了!长知识了!QQ飞控有自稳和定高吧?

QQ飞控,有自稳,木有定高。有点是调试简单,一个旋钮即可搞定。没必要那么在意的啦,多飞几次就知道了,定高功能对于航线飞行的多轴来说,其实没那么重要。

网友:
CC3D吧,  买那有盒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飞控,有自稳,木有定高。有点是调试简单,一个旋钮即可搞定。没必要那么在意的啦,多飞几次就知道了, ...

哈哈,感觉QQ和cc3d没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感觉QQ和cc3d没什么区别。

区别非常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非常非常大。

怎么说?具体是除了速度哪个更实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具体是除了速度哪个更实用?

这个真说不上那个好,看个人的需求偏向。QQSUPER的设计,调试比CC3D简单很多,整体飞行感觉偏稳。CC3D各项数值,都可以调整,既可以稳,也可以“运动”或者“疯狂模式”,但是调试比QQ麻烦很多如果你是入门玩家,而且暂时不对速度什么没追求,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去折腾调试,那QQ无疑是很好的选择,反之如果你是不折腾不舒服斯基,那就上CC3D吧,就这么跟你说吧,CC3D如果调得好,不会比QQ差,但是前提是你得“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说不上那个好,看个人的需求偏向。QQSUPER的设计,调试比CC3D简单很多,整体飞行感觉偏稳。CC3D各 ...

感谢哥们了!我是新手。以前的那些都是让朋友弄的,这次自己来吧!

网友(2015-01-22):
新手跟着学习了

网友:
用NAZA LITE的。我的QAV 250就是用这个的!超级稳!

网友(2015-02-26):
学习了 学些了

网友C:
CC3D 穿越不用什么定高

网友D:
玩的就是油门手感,要什么定高,cc3d好

网友E:
CC3D只适合穿越及调试高手,新手还是用naza 吧,我就是从CC3D转到naza的,好飞多了。

网友F:
QQ太垃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