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可以不用买舵机线延长线杜邦线了

楼主(2014-10-24):
FPV 各种线各种长度  凌乱了没有发现淘宝逛多了 会有选择恐惧症 各种店铺选来选去!有没有同感!
看看还差什么!

楼主:
可以用到退魔么
看看 手艺行不行

网友:
都有买过

楼主:
固定翼还好  线都在外面 多轴如果凌乱的话 比较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翼还好  线都在外面 多轴如果凌乱的话 比较难看

是啊,不过国内买的线缆和端子,要小心谨慎,劣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不过国内买的线缆和端子,要小心谨慎,劣品太多。。。

看着机身凌乱的线 灰常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机身凌乱的线 灰常无语。

很正常,多轴整理线的确不容易,地方还小。。。中间一般还要让给飞控。。。

网友B:
压线钳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线钳好用吗?

还没用 用了告诉你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自己调节线的长度

网友:
都买过,压线钳没有,用实习工厂的,东西都分几家店铺买,总结谁的更适合

网友:
舵机线我买的都是60芯的绞线,听说抗干扰,多轴真折腾啊!

网友:
压线钳没用过,怎么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不过国内买的线缆和端子,要小心谨慎,劣品太多。。。

方法不错  我也都买了  不过线头要上锡再加端子    很麻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方法不错  我也都买了  不过线头要上锡再加端子    很麻烦的

不用上锡啊,直接压线钳压,不够紧就用钳子紧一紧就行了

网友:
不错哟,现在也不用再去烦恼线的事了,自从看了你这个贴以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上锡啊,直接压线钳压,不够紧就用钳子紧一紧就行了

线有几十根细线   压线钳会弄断部分的 上锡了不会断

网友:
不错 支持 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