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的D10刷了SUV的固件后,设置了PPM模式,但是模拟器还是检测不到

楼主(2014-10-24):
请问是什么问题,刷之前用原厂的固件就可以在模拟器中飞行。。

网友:
bzd包装袋 不知道

网友A(2015-04-19):
朋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不知道你解决了么 交流下QQ287276952

网友(2015-06-07):
引用 网友A:
朋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不知道你解决了么 交流下QQ287276952

楼上的朋友,我的D7E也想刷SUV的中文固件,请问在哪里下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