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朗宇2216电机飞个10分钟电调烫手

楼主(2014-10-24):
请教: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朗宇2216电机飞个10分钟,全程65%的油门下来电调烫手,接触2秒都感觉受不了了!电池是达普2200mah 20C的!!
这个样子连第二电都不敢上,怕来个空中拉烟那就喜闻乐见了

网友A:
一样的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的 也是烫手 不过我的用到现在都没事 我的是3S 2200 25C

楼主:
8060桨
BB响3.7报警,10分钟左右飞下来电机几乎没温度,电调热得真心烫!!
现在换了2220的电机,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的 也是烫手 不过我的用到现在都没事 我的是3S 2200 25C

我的25C电池在路上,现在电调线飞下来是软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60桨
BB响3.7报警,10分钟左右飞下来电机几乎没温度,电调热得真心烫!!
现在换了2220的电机,还是这样{: ...

“电机几乎没温度,电调热的真心烫。”应该是电调有问题。
我的好盈天行者20A电调,马达启动的时候总是要卡卡卡1秒多钟,很不爽。
嗯,其实不差那二三十块钱,觉得还是要买飞腾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几乎没温度,电调热的真心烫。”应该是电调有问题。
我的好盈天行者20A电调,马达启动的时候总是 ...

现在我换上了2220的电机,每10%的油门就卡顿一下!!
看来真的要换个电调才行...

网友C:
换10或9寸浆试试8寸浆小了

网友:
同配置。但是达普的电池续航最多5.6分钟。

网友:
40a电调应该可以吧,2216最大也就30出头的电流

网友:
电调发热常碰到,要是为了安全有三招可以搞定,要么换,要么电调放外能让风吹到,要么放在内加电脑主板散热片在机身开个孔散热片露出来。

网友:
15E的某翼产品?

网友D:
一样的电调电机,不过我用的还是10*7的桨  一样烫  每次都连续飞了6块电池   一直没事

手能摸2秒钟根本不是事  你要是玩了竞速艇了 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烫到快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0或9寸浆试试8寸浆小了

现在是9060马刀桨.能妥妥的飞个1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电调电机,不过我用的还是10*7的桨  一样烫  每次都连续飞了6块电池   一直没事

手能摸2秒钟根本 ...

就是那种烫成这样了还能好好的工作不的感觉
我的是水机,要真罢工了这个天气还得脱光往河里钻呢!

网友:
烫得那么要紧也不见你来个空中停车……

网友:
2216 1250  10寸慢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机几乎没温度,电调热的真心烫。”应该是电调有问题。
我的好盈天行者20A电调,马达启动的时候总是 ...

我的就是飞腾电调和你的一样,,,卡卡卡。。。卡卡卡。。。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就是飞腾电调和你的一样,,,卡卡卡。。。卡卡卡。。。

嗯,貌似启动的时候,马达的力量或转矩太小,因为在马达卡卡卡的时候(油门保持不变),我用手帮助转一下,就能正常启动了。
天行者20A电调:
1、刹车:此功能不要用,否则空中油门拉低再拉高,马达会重启且卡卡卡,保准炸机。
2、缓启动:同上。
但因我的EPP 3D机不要用到刹车和缓启动,也能凑合着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貌似启动的时候,马达的力量或转矩太小,因为在马达卡卡卡的时候(油门保持不变),我用手帮助转一下 ...

我没调过杀车呀,怎么调回去?我不想卡卡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