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将3S电机改成6S电机?

楼主(2014-10-24):
会绕电机 但是都是绕的固定翼的电机 都是3S的那种 想知道怎么绕6S电机

网友A:
减少线径,增加匝数,以达到低KV,然后上6S,

网友B:
与磁钢数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磁钢数有关吗?

不懂啊,我就是问懂的

网友C:
直接买个6S的电机 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少线径,增加匝数,以达到低KV,然后上6S,

谢谢,0.21线径几股几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6S的电机 省事

就是想学习

网友C:
有点麻烦  要计算每V匝数 线径 槽满率 等

网友D:
把时间用在飞上更好

网友E:
一般坏了都是寄回厂家修的,省事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时间用在飞上更好

已经改好了 用转速仪测量1860KV左右 再说模型的乐趣不只是操作 还有维修改装 看来你是享受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坏了都是寄回厂家修的,省事有保障。

已经改好了 用转速仪测量1860K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麻烦  要计算每V匝数 线径 槽满率 等

已经改好了 用转速仪测量1860KV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改好了 用转速仪测量1860KV左右

1860KV用6S电?接近4万转用到什么模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0KV用6S电?接近4万转用到什么模型上?

直升机啊

网友F:
请教LZ,你用的多大线经的绕多少圈?
我是用0.7的线绕了12圈
帮我推算一下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LZ,你用的多大线经的绕多少圈?
我是用0.7的线绕了12圈
帮我推算一下KV值。

我用转速仪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好了 用转速仪测量1860KV左右

祝贺你 改绕成功

网友(2015-01-11):
楼主用的线是 多大的饶了 多少圈  我也  想 改个

网友(2015-02-19):
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