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铣床可行性研究

楼主(2014-10-24):
目标 铣床机架

背景 HT250球铁翻砂然后两次退火,再经过磨削,工艺复杂,成本高昂
       既然有大理石车床,大理石铣床行吗?

case1,全流程自制
很早很早很早以前,亲戚做大理石砖,曾经见过工艺,很简单,配方不复杂,达到精铸相对简单,强制搅拌,震动消气,分层浇铸,扩散浇铸,纤维强化,改性配方,表层增强耐磨即可,模具用木模+彩钢贴面,基本粘合剂用环氧树脂E44或其他合适牌号
case2,采购+D
本地有大理石城,直接找成品块状”三围“合适的台座、方形立柱和机头(这一个也可以铸铁块)or没有合适的就才用分层粘合(表层用000级别的仪表台大理石——粘合剂+通孔螺栓——普通精度大理石),然后子部件之间分别用粘合剂、加长铸铁螺栓和上银直线轨道连接,批发购买塞尺拆成片状垫平线轨

优势:
大理石好找,便宜,
劣势:
车床整体横躺,铣床是立柱悬臂,重心高,受力复杂,结构上合适吗?!
大理石打磨时候必须水磨?!,高精度水磨机和000级检验工具不好找。。。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

网友A:
自己磨 000级?兄弟真会想着法的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磨 000级?兄弟真会想着法的玩呀。

000怎么可能自己打磨出来...自制主要是靠塞规薄片垫平的。。。
000是直接买大理石检验平台,然后粘合固定到普通大理石上面,这个基准面就有了。。。。造价也便宜点不是吗

网友A:
x

这个真没听说过。也不太感想。估计做出来价格不会便宜。你想的那么薄片000会不会有?是一个问题。靠粘合固定是不是行也难想象。我是完全没概念。
若是有一定厚度,那垫平的我想是不需要的,多数大理石平台下有可调脚,用来调整平台面是否水平。

现成的000级一般也不薄呀,起码也有十公分以上吧。(最薄50MM

问下,
兄弟的目的是做什么?即拿铣床做什么?

要是做的东西最终想追求000级精度,估计大厂也难做成你要的设备,台湾产的估计1丝都难保证,你那000级德国货是否能保证也难讲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听说过。也不太感想。估计做出来价格不会便宜。你想的那么薄片000会不会有?是一个问题。靠粘合固 ...

树脂粘合+螺栓固定,检验平台本身厚度规格很多,甚至可以定做,当然量产的便宜,可能没解释清楚——自己浇筑的话可以用塞规垫平不平地方;或购买粗精两种大理石,树脂之类粘合+通孔铸铁螺栓来固定精密平台+普通平台,方法不拘一格,选个最有性价比就行

甚至如果弹性模量足够、精密平台便宜的话,直接买一块精密平台当底座——反正我钻孔只用16钻头,铣平面最大只用6-8mm的刀,上飞刀盘(飞木材平面)或者磨头最多也就是30-40mm的接触面

只是铣床台面,立柱靠机头那个面,还有机头靠立柱那三个面是精密平台做的,这个精密平台是现成的量产品,精度价格都有的,参考了下tb,不算特别贵,感觉同样精度比磨床加工费搞还便宜

网友:
http://www.ball-screw.cn/html-news/news-12478519241575-1.html

没细看,好象还真有用大理石做的

磨床加工费很贵?感觉也还好的吧!--上次300多*200多双面也就十来元钱而已

磨制精度,其实只是砂轮的事,因为那些平台厚度是不需要精确的,而平面的精度就是砂轮的粗细而已。

楼主:
大理石车床有得天独厚条件,因为低矮,而且整个都是躺在一个平面上的,受力情况不复杂,除了主轴箱受力有重力和主轴离心力,主要就是刀架的下压力,但是方柱立柱铣床受力就复杂了,例如铣刀还有拉力,这是我担忧的地方

平面磨床加工费感觉很贵,具体价格不知,周围国营大块不好带,拿过去民营龙门磨床很远的,小磨床周围有一家,宰客厉害。。。400x600两面见光(最粗糙的打磨)就收了我100!。。擦
。。ps,看见你的价格我只想再骂一句——老板,贱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理石车床有得天独厚条件,因为低矮,而且整个都是躺在一个平面上的,受力情况不复杂,除了主轴箱受力有 ...

400x600两面见光(最粗糙的打磨)就收了我100-----------有点被斩的感觉

小东西估计起步价是5元----可能也要100*100多.

网友B:
直接用平台做模具的基准然后浇筑就行了,或者镶嵌钢件,后期再加工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x600两面见光(最粗糙的打磨)就收了我100-----------有点被斩的感觉

。。。本来就是被宰啊。。。12的45板子,挺重的,本来想抬过去的,偷懒了。。。哎╮( ̄▽ ̄")╭,你的是精磨的吗?!一遍粗磨过后精磨还是一刀精磨?

详细价格给我说说行不,下次免得挨宰。。。贱人简直磨刀霍霍向猪羊啊~

网友:
在隔 壁论坛有一贴国外玩家做的大理石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平台做模具的基准然后浇筑就行了,或者镶嵌钢件,后期再加工钢件

之前是这个意思,夭哥也可以看看,检验平台只是做基准面,厚度关系不大,太厚直接当台面,省了粘合

你一说我也觉得这个方法好。。。哈哈哈,直接买三个不同规格检验平台,然后贴直线导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被宰啊。。。12的45板子,挺重的,本来想抬过去的,偷懒了。。。哎╮( ̄▽ ̄")╭{ ...

不算是精磨。我前面说了,精不精磨(平面)其实就是砂轮的目数粗点细点,模具上讲精磨是指----如:厚度要精确到多少丝之内。你这个平台是不需要的。
磨后也会有变形量,那主要还是工件本身应力不有完全消除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是这个意思,夭哥也可以看看,检验平台只是做基准面,厚度关系不大,太厚直接当台面,省了粘合

你 ...

你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是精磨。我前面说了,精不精磨(平面)其实就是砂轮的目数粗点细点,模具上讲精磨是指----如:厚度要 ...

明白了,夭哥。你看看12楼,之前的方案——要是大理石检验台贵的话。
要是检验便宜,直接买磨好的条子,不用燕尾,直接前后固定到台面当键槽,内凹三个面贴聚四氟片,用小点的检验台在里面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呀?

就是ashampoo snap,截图软件,偷懒,见笑了。。。sketch up 和CAD懒得装了。。。哈哈哈

网友B:
原帖http://www.cnccookbook.com/CCBlogSep2008.htm 不懂鸟语可以百度翻译网页http://www.baidu.com/s?wd=%E7%BF ... _idx=1&tn=baidu

楼主:
工艺完爆国内量产!!!高贵冷艳,瞬间爱上了~~~!!!没事,鸟语的会

网友A:
大理石真心不够了解,如:立柱与平台如何保证90度?那起码立柱底平面也是要与立柱本身成90度,而且是同样的平整,另外,总感觉可行的话其价格也不会便宜的。如:铁、钢件丰对是比较容易加工的,而大理石上相对难,开个孔什么的比在铁上打孔要难吧,工作时间也要长很多吧。

再说一个那精磨的话题:你那平台没必要磨成光结度1.6,0.8或更高的,在没有应力的前提下,见光就可以了,模具做法也不过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理石真心不够了解,如:立柱与平台如何保证90度?那起码立柱底平面也是要与立柱本身成90度,而且是同样的 ...

仔细看,结合部位是镶嵌的钢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夭哥。你看看12楼,之前的方案——要是大理石检验台贵的话。
要是检验便宜,直接买磨好的条子, ...

燕尾本好象不是必须,但这与平台是二回事吧,燕尾是用在滑台上的,你那个只是底平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帖http://www.cnccookbook.com/CCBlogSep2008.htm 不懂鸟语可以百度翻译网页http://www.baidu.com/s?wd=% ...

真不错

网友:
其实就是三组线轨滑台,再装到机架上,机架上有镶嵌精加工钢件,钢件都是以平板做基准浇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帖http://www.cnccookbook.com/CCBlogSep2008.htm 不懂鸟语可以百度翻译网页http://www.baidu.com/s?wd=% ...

涨见识的,好东西。就是价格不会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涨见识的,好东西。就是价格不会便宜。

就是三组滑台贵,这些都是简单加工的

网友:
今天 才知大理石原来是这个样子出来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燕尾本好象不是必须,但这与平台是二回事吧,燕尾是用在滑台上的,你那个只是底平面呀{:1_41: ...

滑台正规当然应该铁的燕尾,俺偷懒了,直接精密台面+两个大理石检验条,取三个精密检验的面做成一个矩形截面凹槽,凹槽里面贴塑,再放一块检测板子进去,板子不就可以左右平移滑动了吗。。。嘿嘿,不过貌似直线导轨性价比最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滑台正规当然应该铁的燕尾,俺偷懒了,直接精密台面+两个大理石检验条,取三个精密检验的面做成一个矩形 ...

两个大理石检验条-----------算导轨 ,丝杠如何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大理石检验条-----------算导轨 ,丝杠如何办呢?

毛爷爷教导我们,办法总比问题多,不行就换条路,噗哈哈哈
丝杠装检验条上面,那块滑动的检验台顶面装个支出来的臂,连接丝杠,反正贴塑摩擦小,,噗,开玩笑的。paper work,尽量发散思维

网友B:
数下来要多少板,价格还是下不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下来要多少板,价格还是下不来

我也有此感觉。有些东西想想是不错,真要具体实现成本不会低。LZ发散思维是难能可贵的,我也常常一人人在“瞎想”,往往到后来,就自己否定了.有时一个条件不成立就得全部推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三组滑台贵,这些都是简单加工的

仔仔细细研读了这篇文章,整理了下工序,帮忙看看我对不对

一块花岗岩检验平台做基准面,三聚氰胺板模具内先放入加工好的铁块做连接件和子部件接触面,接触和连接面涂刷油脂一类的以免粘着花岗岩,倒入树脂花岗岩料,震动消气泡,静置直至大半干燥,翻面静置到完全干燥,打开磨具,基座完成~

研究它的这个配方,感觉还有很大提高空间,例如分两次浇筑,内芯可以加入头发或者碳纤维加强,半干时候拆下模具,再一次浇筑表层,增强耐磨的,嘿嘿

ps,修改下,不用半干二次浇筑,先用耐磨料配方a薄薄浇筑取得基座上表面,然后直接继续浇入增强纤维料b,这样可以取得一个比较耐磨的表面,而且工序简单,省耐磨料的粉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此感觉。有些东西想想是不错,真要具体实现成本不会低。LZ发散思维是难能可贵的,我也常常一人人在 ...

没什么自我限制,宽进严出,胸压力狂想曲是可以的,检验台价格还不知道,只能作为之前的一个草案吧,不合适就fire掉就行。
老外这个貌似检验台都可以回收利用的,检验台涂薄薄的脂类隔离剂,用完了揭掉就可以重复使用了,不知道可以不——有个问题,花岗岩是有微孔结构的,不知道是否变形。。。

ps 匈牙利狂想曲,liszt的名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什么自我限制,宽进严出,胸压力狂想曲是可以的,检验台价格还不知道,只能作为之前的一个草案吧,不合 ...

花岗岩变形基本不用考虑的吧.

网友B:
震动消气泡就不用了,万一钢件移位了就报废了,分两次估计不会好用的,因为树脂含量才10%,粘结性没纯树脂的强,以后温度大变化有可能裂开,其实这个就是按工业大理石机的配方,专业人士想出来的东西,我们这些不专业的就不用动脑筋了,碳纤维只适合弹性材料,大理石本身就很强刚性的,我们也不用动脑筋了,至于表面,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就算你想做浮雕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岗岩变形基本不用考虑的吧.

好的,谢谢

网友:
可以敷保鲜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消气泡就不用了,万一钢件移位了就报废了,分两次估计不会好用的,因为树脂含量才10%,粘结性没纯树脂 ...

非常感谢,又参阅了一些资料,树脂搅拌需要3000转的搅拌机且量大。。。这个。。。有难度,必须要在固化之前倒入模具是个难题,加入太多缓释剂估计干燥以后气孔增多,强度降低,研究下,

网友B:
固化剂最后才倒入就行,时间够了,差不多也就一桶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化剂最后才倒入就行,时间够了,差不多也就一桶料

这个立柱也够吗?!看起来挺大的啊,实在不行,不做钢纤维的,反正钻不过16,铣不过8,磨飞不过3、40,应该够了吧?!退而求其次,去买集成材的,立柱和台面买好了粘贴+螺栓(看能不能搞到航空胶或建筑免螺栓结构件胶水螺栓),无动力主轴机头做做,买三副直线导轨,0.01精度直接烧香谢神~

好了,晚安大家,明天有空先买块彩钢板抡大锤敲沙克龙~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