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让步进电机转动

楼主(2014-10-24):
请教各位,步进电机与驱动器,电源已连接好,怎么接驱动器上的Enb-,Ena+,Dir-,Dir+,pul—,pul+,没有控制器的的,只要能转动,谢了

网友A:
找个2相步进,a相或者b相2根线接pul+ -,手拧步进就可以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2相步进,a相或者b相2根线接pul+ -,手拧步进就可以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