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定点后上下晃动,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4-10-24):
如题,我的APM刚到。装机后,定点时,忽上忽下的,就像给油们又把油门收回来一样。APM是2.8的GPS是6H。这是怎么回事呀。求大神解救。

楼主:
补充一点,我用的是蝗虫翼型机架。这是不是还是用“X”模式呀。

网友A:
老问题了 楼主没看相关教程吧 气压计上要压块高密度海棉 因为有气流经过造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问题了 楼主没看相关教程吧 气压计上要压块高密度海棉 因为有气流经过造成的干扰。。。。

我加了的,难道是加的海绵不行。

网友B:
默认的PID吧?不合适,调一下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的PID吧?不合适,调一下PID!

嗯,刚好有这个想法。

网友C:
忽上忽下应该是定高的P高了,尝试调整一下看看,或者真机太重,动力不富裕,加上感度不合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忽上忽下应该是定高的P高了,尝试调整一下看看,或者真机太重,动力不富裕,加上感度不合适,会出现这样的 ...

嗯,好的。谢谢。

网友D:
即便是原始pid值 也不应该出现定高这么不稳的状态 如果还是新机 建议清rom 照着泡泡老师的教程校准

还有看气压计是否正常工作有个好办法 静止时候连上MP 这时候能看到高度信息 这个数值是一直在跳 但是跳动幅度太大就不对了

另外 海绵必须要透气海绵 有人用了跟海绵很接近的泡沫 那个是不透气的 检查方法是 把嘴对着海绵吹气 如果气流能通过就是透气海绵 压缩到原高度60%以下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便是原始pid值 也不应该出现定高这么不稳的状态 如果还是新机 建议清rom 照着泡泡老师的教程校准

还有 ...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又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