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坏了?还是电调坏了?

楼主(2014-10-24):
接上电机,电调,电池,接收机,舵机,与接收机连接正确,接收机红灯,但是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舵机都可以控制!
请问大家是哪的问题,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调输出电机的插口,没有反应,谢谢,

楼主:
急啊谢谢大家,帮帮忙

网友:
检查油门锁定开关?检查油门通道正反!电机坏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电调故障的可能性较大,可更换一个电调在试试

楼主:
谢谢。刚刚再连接了一下电机,电调,电机有反应一卡一卡的,而且有点烫,不知道电调是不是真的坏了呢

楼主:
怎么检测电调是不是好的?

网友:
电机测一下引出线,三项是否电阻是否平衡。与外壳有无电阻。正常是电调容易坏,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电调输出线与电源正和负是否为0.正反都测,为0,就是MOS管击穿,电调坏

网友:
电机引出线三项电阻是否一样,与外壳是否通,就能确认电机好坏。正常电调容易坏,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每个输出线与电源进线正负极是否为0,为0就是MOS击穿,电调坏。正反测

楼主:
电机测一下引出线,三项是否电阻是否平衡。与外壳有无电阻。正常是电调容易坏,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电调输出线与电源正和负是否为0.正反都测,为0,就是MOS管击穿,电调坏
厉害,我有点不明白,我去努力思考一下

楼主:
谢谢。解答,大家还没有办法啊,刚刚的哪位兄弟,什么电调好一一些

网友:
你飞什么机呢?一般是好赢和ZTW好点的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过吗,然后看看香蕉头有没有焊牢,有松动的话会一卡一卡的。

网友:
你用的是车用电调?还是飞机电调?这2电调油门起点不一样,车的是中立,飞机的是最低点。再看看微调。

网友:
亮瞎你的狗眼。图像好闪啊

楼主:
现在好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因为电池特么的过放了,我快崩溃了,怎么办?第一快1.67第二快2.1第三2.45,一句话,我感激不尽,大家会的教,不会的帮顶

楼主:
最后说一句,玩航模要潜水,慢慢潜,我都潜了一年了,都不行,买电池一定要有BB响,还有航模坑很大,会玩就爽,不会就……

楼主:
坛子里面有帖子,说救电池的,我也没有B6(穷啊但是炸鸡了,且很有米的样子砸钱),有经验的帮我救救,有电池出的便宜我也要来了,至少要我的遥控动力三角翼飞起来先啊,好坎坷,固定翼也这样走过来,()()

楼主:
邮费我寄过去,你寄过来,到付,我感激不尽,老手体谅新手,不然我都不知道还玩不玩了()
费钱2000都没有爽飞过,但是经验很多用钱买的)

楼主:
谢谢大家,帮顶一下,唉,好心人应该有,谢谢兄弟们,帮联系一下,不是说什么,就是气不过来,一定特么要用那块电池,因为,那块电池用了没有2分钟,唉,3.7电压,我一下供完了,没有插上BB响,直接……

网友:
用个同样规格的有电的电池并接一下(2-3秒就行)让电压恢复回来后再充电吧。

网友A:
,谢谢!!!!!!!!!正在充电。用万能充,自动识别的那种,插入平衡头,现在两个电池4.0V,一个3,73,正在冲..................希望可以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