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HAPPY一下,一个NAZA 炸鸡视频和一个APM险炸鸡视频

楼主(2014-10-24):
这个NAZA V2是之前从精灵尸体里面挖出来的,经历过泡水和火烧另外火烧已经确认是好赢的四合一电调起火了

传送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94356&extra=

连接调参软件确认没有障碍后,装机650起飞,想说NAZA的起飞和运动还是很稳的,但是一直处在红灯双闪到三闪之间,可能是和之前的水深火热有关。所以基本在姿态模式下飞。
低空没有问题,高空可能是风大了,漂移比较严重,降落时失控坠机
以上是背景说明,详见视频。

视频后半段

同样的配置换上APM,APM经过自动调参,但是·飞行明显没有NAZA稳定,也是高空时发现晃动严重,并且告诉漂移,回收降落时,地面看天上惊险无比,甚至出现了机体垂直的状态OMG
当时心都要跳出来了,但是最后安全降落,不知道是不会APM救了自己一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好好学学玩APM吧!等学会APM就再也不会夸NAZA有多稳了……

给大家乐乐而已,没必要一说到DJI和APM就一本正经吧

只能说各有各的强,APM的姿态模式,介入的传感器少,所以在高干扰,或者机体本身有某些状况的时候,更能通过人为干预安全降落。

而DJI的飞控看起来大多在传感器出现状况时,飞手无法取得足够的控制权,导致各种满舵还是跑偏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装云台视频效果一定很刺激

在地面看才叫刺激好嘛。。。还好找的都是没什么人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病得不清啊!建议楼主排除故障再飞了,万一掉下来,就算没砸到人,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P!

是的,已经拆掉全部重新做了,因为变数太多,无法一一检测了。当然!鄙视那一块飞2次就无法连地面站的APM

网友B:
要是没装云台视频效果一定很刺激

网友C:
病得不清啊!建议楼主排除故障再飞了,万一掉下来,就算没砸到人,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P!

网友A:
请你好好学学玩APM吧!等学会APM就再也不会夸NAZA有多稳了……

网友:
有点象长春高新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炸机,找到原因了么?

哦对了!有可能之前换了接收机有关系
另外这块APM发热特别严重,可能存在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次都差点炸。而且两个飞控都是。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两个飞控的原因可能不同,但是动力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

V2可能是因为本身经历的关系,存在某种隐患,并且无法锁定卫星,只能靠姿态飞,然后可能风力过大,导致降低转速下降时候无法抵抗风力?

APM的话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无法连接地面站看不到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高空的姿态有问题..建议你自己查看一下apm的log看看还不是有error

回家后APM就连不上地面站了,初步怀疑是罗盘有干扰还有APM的基座回来后有一个点脱胶

网友E:
两次都差点炸。而且两个飞控都是。是不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F:
你这高空的姿态有问题..建议你自己查看一下apm的log看看还不是有error

网友D:
为什么炸机,找到原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