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 应该买黑控还是白控呢??????????

楼主(2014-10-24):
   目前准备买DEVO10 不知道应该买黑控还是白控,黑控和白控除了遥控距离,还有其他区别吗?
    白控刷固件后支持dsm2吗?哪个控性价比高呢?

    刷机后不做硬件改动,可以直接支持dsm2吗?

两个控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刷机是否一样?刷机后支持的功能是否相同?
黑白控各有什么优缺点

    DEVO10只刷机,不改动硬件都支持哪些协议呢?

网友A:
看你用途咯,你要超视距飞行就白的,视距内就黑的

网友:
白的据说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途咯,你要超视距飞行就白的,视距内就黑的

两个控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刷机是否一样?刷机后支持的功能是否相同?
黑白控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控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刷机是否一样?刷机后支持的功能是否相同?
黑白控各有什么优缺点?

白的距离远一点而已,其它的除了颜色以外,白色的天线可以拆以外,全部都一样,刷机程序和固件都一样,功能自然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的距离远一点而已,其它的除了颜色以外,白色的天线可以拆以外,全部都一样,刷机程序和固件都一样,功 ...

    刷机后不做硬件改动,可以直接支持dsm2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机后不做硬件改动,可以直接支持dsm2吗?

支持

网友:
黑色的天线不能拆,讨厌

网友:
都说白的好。

楼主:
d10只刷,不硬改都支哪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只刷,不硬改都支哪协呢??

百度一下

楼主:
百度没找到具体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没找到具体的说明

http://www.****.net/thread-241130-1-1.html,把*部分改成rctw就能访问

楼主:
帖子转一下,以免忘记http://www.rctw.net/thread-24113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