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究竟是直接供电好还是单独供电好啊?

楼主(2014-10-24):
还是我那精灵2的事,图传TS83
看不少人说最好单独供电,说是能让图传信号好点,能好多少?
单独供电的话得挂个电池,接个稳压模块,以后充电除了显示器和飞机电池还得多充一个图传电池,跪了

问下单独供电效果好的多么?真的值得多带块电池供电提升么?

网友:
我有点小白,不过我知道可以在主电源往图传发射机电路连接前加一个抗干扰的滤波小板(之前买好像一个几块钱,具体名字不知道了)加了这个后效果很好

网友:
不考虑重量的话单独供电会好一些。其实我采用的共用电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而还轻巧,如果不是对画质有苛刻需求的话足够了

网友:
如無干擾問題?就別用單獨供電!
增加重量阿!

网友A: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单独供电,特别是第三方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单独供电,特别是第三方图传!

又是电池又是稳压模块,我就1KM左右也得挂么_(:з」∠)_
主要是效果值得么

网友:
很多图传都有干扰,横纹多。单独供电可能好点。

网友B:
在乎续航时间 或者是小机器就没必要单独供电了,用个稳压电路板就行了 没什么影响 单独供电就类似冗余设计 互不干扰
自己取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乎续航时间 或者是小机器就没必要单独供电了,用个稳压电路板就行了 没什么影响 单独供电就类似冗余设计  ...

说来买H3-3D的时候大酱送的那个抗干扰板真的有效果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买H3-3D的时候大酱送的那个抗干扰板真的有效果么……

效果相当明显,开始我不相信,就没有加,直到后来全部挂载起来才发现,那是必须要加的。。。

网友:
小鸡鸡没必要单独供电了,供了你会哭的

网友C:
精灵1的那个年代,我用的就是和精灵共同用电,干扰可能有点,但对于自己玩那种干扰没啥吧???如果单独,重量等一堆问题就来了。一个问题和一堆问题,我会选一个问题。

网友:
我的1代也是共用电^=_=^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1的那个年代,我用的就是和精灵共同用电,干扰可能有点,但对于自己玩那种干扰没啥吧???如果单独, ...

嗯,采用一起供电的方案了,话说有一点点横纹,这个是为什么呢?
看起来不像干扰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