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老问题!550和600的优缺点!

楼主(2014-10-24):
打算重新开始玩电直,打算配台450,一台600,现在最新推出的550l也是很喜欢,现在纠结了,到底选择550l还是600e!550使用一块6s4500左右的电池,而600需要两块6s3300左右的电池!
550l套装里是815和855的舵机,而600配的是615和655
550l和600主旋翼和机身长度都差10厘米左右

好像价格上600比550还便宜。纠结了,如果不考虑电池的数量,因为有利有弊,一块电池肯定放电量大,容易伤电池,而两块就是充电麻烦。其他的优缺点就不知道了,动力,手感,配件等。
我看很多模友都飞550,600的很少!
两套配置
550l:亚拓550l
815和855的舵机,730的电机
600e:亚拓600e
615和655舵机,600m的电机

求助,该如何选择?

网友A:
买新不买旧,果断550L

“一块电池肯定放电量大,容易伤电池。”这说法不赞同,550级别和以下的级别都是一块电池,也没见伤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新不买旧,果断550L

“一块电池肯定放电量大,容易伤电池。”这说法不赞同,550级别和以下的级别都 ...

赞同假总高见

网友B:
个人感觉550好一些,手感上和600没什么区别,但是一块电池就可以搞定,电池可是很贵的。将来如果上700的话电池和七百还能通用。

网友C:
如果会玩下去,550L电装、电池都可以直接给700用

不玩了,550L配置好,更容易出手

何况550L性能好600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新不买旧,果断550L

“一块电池肯定放电量大,容易伤电池。”这说法不赞同,550级别和以下的级别都 ...

感谢帮助,决定550了!能推荐下电池吗?
还有就是接收机的问题了,三轴我用mb,对mb熟悉,控打算换t8fg,接收机怎么选?我看好多种,什么hs,fs,sb的!sb的应该就是支持sbus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550好一些,手感上和600没什么区别,但是一块电池就可以搞定,电池可是很贵的。将来如果上700 ...

感谢帮助。决定5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会玩下去,550L电装、电池都可以直接给700用

不玩了,550L配置好,更容易出手

感谢帮助!550的电装700用会不会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550的电装700用会不会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550L的电装实际上是700L的电装 所以用在550上是大马拉小车 用在700上是最合适 的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0L的电装实际上是700L的电装 所以用在550上是大马拉小车 用在700上是最合适 的搭配

明白!感谢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决定550了!能推荐下电池吗?
还有就是接收机的问题了,三轴我用mb,对mb熟悉,控打算换t8fg ...

电池用花牌EVO 5200mah

网友:
550L就是太重,其他都还行,6S当然不能和12S比,建议楼主还要上700就550L,不准备再上700就考虑入个LOGO600SX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助!550的电装700用会不会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不会,舵机都是通用的,两块550的电池正好飞700,电调和电机不能通用。

网友:
LZ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飞过老款的550DFC,吃电池明显。刚才楼上有人说其他小飞机也是一块电池也没事,没错,450用6S,甚至3S就足够,500用6S也足够,可550大小和重量都和600非常接近,电压却要低一半,你想想要做同样的动作电池得放多大的电流。我每块电池都作标记了,没有一块是飞过100起落的,从50起落开始,电池的衰退就明显了,连续钟摆之后BB响很快就报警,下来一量却有3.9V。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用的充电器是HYPERION,电池是双天50C 5000MAH和原厂电,很注意保养。

网友:
550L 太重了。虽然我也相对和X5 比 更喜欢550L  但是我还是入X5

网友:
因为轻还是能弥补一些自己手法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