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滑台DIY雕刻机

楼主(2014-10-24):
准备x轴用行程200mm 和 Z轴用100mm的滑台;Y轴用线轨+滚珠丝杠,在大理石检验平台上安装,来保障精度;主轴选用400W无刷电机
雕刻机X轴行程200mm,Y轴行程300mm,Z轴行程100mm。

左图的号称±0.01mm,800元;右图的号称±0.02mm,400元;螺距都是5mm。

请教一下,滑台买二手国外的 还是 定做新的?二手国外的精度还有保证么?

请各位拍砖。

网友:
土豪啊。。。用滑台。。。

网友:
做全新的,不要买二手,我吃过亏啦

网友:
精度还有保证否,-----------主要看LX额头是否高。定做新的与二手都是如此,装配水平及条件次之。

楼主:
“精度还有保证否,-----------主要看LX额头是否高。”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A:
额头是否高-----------本地俗语:指运气好

楼主:
自己 顶一下

网友B:
老魏的滑台质量好还,楼主若在北 京最好去他哪里挑,也许会看到更想要的。

楼主:
"老魏"是哪个?

网友:
工程进行的咋样了?

楼主:
在画图纸阶段

楼主(2015-05-12):
引用 网友B:
老魏的滑台质量好还,楼主若在北 京最好去他哪里挑,也许会看到更想要的。

老魏的滑台,在某宝上 有店铺么?

网友:
嘿嘿,俺新人,机械设计毕业,但最近多年都在搞软件开发,最近偶然看到这里,瞬间感觉找到了组织。我也准备用滑台装个类似雕刻机玩下,楼主的方案正好给我参考,呵呵,但是我想做得比你大点,将来要啃铁的。
说具体的,你用大理石平台,上面好打孔固定吗?我准备找个二手划线平台,或者带T型槽的钢板之类的。我准备做个固定龙门式的,比单立柱式的要扎实很多,呵呵。滑台用二手组装,还是用国产新的,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下,还有防震和消除间隙的问题,谢谢各位

楼主:
搁置了半年多,准备再继续做。
先买了个电钻支架。

在家里打个孔,方便些。

楼主:
买了个铸铁十字滑台。

不知道这种铸铁滑台的精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网友:
精度有保证吗

楼主:
不知道这种铸铁滑台的精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已经买了百分表,到手后检测下。

网友C:
你买的那种我以前买过,实际外观比图片要糙很多。。。精度我就不说了。价格低廉的东西你不能要求太多;后来买的力博的要好得多。但价格也给力。。一分钱一分货。
另外那种小台钻支架太鸡肋,旷量也比较大。前后换了三款浪费我不少银子,最后还是果断买了迷你魔。要是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还能应付。感慨国产的东西为啥就不能出点好的呢?哪怕贵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那种我以前买过,实际外观比图片要糙很多。。。精度我就不说了。价格低廉的东西你不能要求太多;后来 ...

今天把滑台拆了下,精度果然差。
铸铁燕尾槽的调节板,竟然是一个长条型的扁铁,燕尾槽的表面比较粗糙。
丝杆大概是1605的,一个铁块车的丝做螺母,回差估计也很大。
燕尾槽的结合面 怎么提高精度?研磨?或者上高精度的数控铣床 铣个平面?需要达到什么精度?
铸铁燕尾槽的调节板,用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那种我以前买过,实际外观比图片要糙很多。。。精度我就不说了。价格低廉的东西你不能要求太多;后来 ...

"后来买的力博的要好得多" 力博的十字滑台么?
给个关键词 或者 连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种铸铁滑台的精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已经买了百分表,到手后检测下。

这个滑台目测就可以知道精度了,用不着百分表。
这样的事经历多了,以后你就知道怎样看图片就能分辨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滑台目测就可以知道精度了,用不着百分表。
这样的事经历多了,以后你就知道怎样看图片就能分辨精度 ...

这个滑台分量挺足的,净重26Kg。能不能通过更换丝杆,提高精度。

左右晃动的旷量 怎么解决啊?请各位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滑台拆了下,精度果然差。
铸铁燕尾槽的调节板,竟然是一个长条型的扁铁,燕尾槽的表面比较粗糙。 ...

工作台不是仅靠一块塞铁就能解决精度问题。血的经历教训告诉我:你这个廉价的东西费力到最后会发现修整的费用可能要远超你当初购买垃圾货的费用,除非你自己有相应设备;就像DIY一台机器,玩儿的不是省钱而是过程。个人认为,用这个作为铣加工的话还是算了吧,要是作为钻床工作台使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买的力博的要好得多" 力博的十字滑台么?
给个关键词 或者 连接?

力博  工作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滑台目测就可以知道精度了,用不着百分表。
这样的事经历多了,以后你就知道怎样看图片就能分辨精度 ...

淘宝无数。最不靠谱的就是图片了。很多商家移花接木盗用或者PS图片,有时很难看出真假。相对来说最靠谱的就是价格了。。。

网友E:
这个不谈精度,当钳台用,呵呵。
把燕尾槽清洁下,调节板找熟人磨一下两边平面,再装上试下。淘宝淘根合适的丝杆,要便宜,贵了就不划算了,换上再调试。千万不能花太多钱修复,一点点试下,不行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谈精度,当钳台用,呵呵。
把燕尾槽清洁下,调节板找熟人磨一下两边平面,再装上试下。淘宝淘根合适 ...

今天用百分表(哈量的),测量了一下 Y轴在0.05范围内,X轴在0.30范围内。轻轻的摇动手柄,估计只是燕尾槽的精度误差。
准备换1204丝杆,用42步进电机(0.7Nm 我找到的力矩最大的了)的驱动。Y轴空间只能放得下42步进电机和1204丝杆。
十字滑台大约20公斤,负载按10公斤算。请帮我算一下,这样能驱动的了么?我看了半天步进电机选型,实在是看不懂啊。

网友:
装电机意义不大吧,能手摇就OK了

网友:
也想买个十字滑台,谁给给推荐一下。

网友:
这种十字工作台没精度可言。到手要有很强的改造能力和工具,才能用用

网友:
希望早日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头是否高-----------本地俗语:指运气好

刚才还在想额头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好像在滑台上并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滑台分量挺足的,净重26Kg。能不能通过更换丝杆,提高精度。

左右晃动的旷量 怎么解决啊?请各位 ...

燕尾槽两边磨平,然后垫黄铜

网友F:
      铸铁燕尾槽想提高精度没有工具不太现实,加线轨要容易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铸铁燕尾槽想提高精度没有工具不太现实,加线轨要容易很多。

是不是只用铸铁T槽台面,下面的都换成线轨。
这样,成本就上去了,X、Y轴都换线轨,仅线轨大约需要500元以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用铸铁T槽台面,下面的都换成线轨。
这样,成本就上去了,X、Y轴都换线轨,仅线轨大约需要500元 ...

       铸铁滑台刮削燕尾需要斜平尺,要研磨后刮刀刮研点,不光要找平面度还要千分尺找等厚,X和Y向还要找垂直度,等这些基准面完成后就要互配间隙。对于熟练的钳工一个班的时间基本能了工。安装线轨就不需要那么多技术和工具。

楼主:
测量了一下 Y轴在0.05范围内,X轴在0.30范围内。
X轴误差较大,如果加上步进电机 来回往复滑动几十次,X轴误差是加大 还是 变小啊?
还有 贴塑能否改善误差?

楼主:
丝杆到手,准备安装。
丝杆和丝杆支座BK10的好像是过盈配合。业余条件下怎么安装,请各位指点。
丝杆直径10mm +0 -0.015,丝杆支座BK10轴承的内径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