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换过伟力v262的电机

楼主(2014-10-24):
买了个伟力V262练手
机器超级耐操
就是有刷电机
碳粉只掉
碳刷随时可能磨完
原装的电机太贵
所以想用兼容的替代品

看到了有个大神的帖子
说的是 伟力v262的代换电机

本人量了一下电机的空载电压
基本是6V左右的电压
和2s的电池电压相近
可是他贴出来的照片用的是
N50电机 3V 18450转的电机
电压不太对呀

现在糊涂了
不知道电机是不是就是用的这种
强烈请教换过电机的大神告诉一下
或者推荐一款能用的电机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买淘宝的二手N30。N40电机。大概1.2元一个,把底盖直接换过去!

网友:
新手第一个回复给你了 同是伟力的路过 不过我的是伟力353

网友A:
我买了20个电机和拆齿轮的工具,等测试好了给你说

网友:
刚换了X30的电机,买了20个N50,有的用了,拔齿器没舍得买,镊子加螺丝刀撬下那9齿的铜齿。

网友B:
我换过,看我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看我的帖子吧

你帖子翻遍了,没有,是我眼花了吗?

网友:
好像咱们论坛大大有评测的帖子,我给你发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6430&extra=page%3D3

网友:
虽然论坛的大大们一直是N40,但是我看着好像本身N50比较合适....虽然我现在还没换过,你还是看看我回复发的那个帖子吧,好像是N40(263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20个电机和拆齿轮的工具,等测试好了给你说

兄弟,你那电机可以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那电机可以了么?

换好了,把原电机的电路板和齿轮弄上去就可以用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好了,把原电机的电路板和齿轮弄上去就可以用了,没问题

兄弟,你是哪买的?给个链接呗。。。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