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一、二级电压保护各设定到多少?

楼主(2014-10-24):
naza一、二级电压保护各设定到多少?4s5000
电池
,四轴。

网友A:
有osd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个关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B:
个人觉得naza测的电压不是很准,我都是关掉直接用bb响的

网友:
如过你想炸鸡 你就设置吧

网友C:
BB响就行了

网友D:
直接BB响吧。电压保护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