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 各位大师 450l到了 接电电调叫 接收机也闪

楼主(2014-10-24):
电调v3  滴滴的叫    间隔一秒    马达也跟着动   幅度很小      接收机是华科尔1202    绿灯老是闪个不停     遥控器跟他直接没反应      说明书也找过了 没有说绿灯闪这一现象的任何东西      短路端子插上只是闪动的变慢     对了    我是电调线接的接收机当5v电源用     所有的线都没有拔     影不影响它清除以前的固定id      折腾了好几天了    加上工作也忙     实在搞得头大      希望前辈们有会搞得教教我     谢谢

网友A:
装好的机要清除固定id不用管其他线,直接按说明用短路端子清除就可以了,重新对码的时候也不用拔其他的线……

网友:
接收没对上频

网友A:
重新对码前记得要把控上的固定id也清除掉,否则无法对码

网友:
调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好的机要清除固定id不用管其他线,直接按说明用短路端子清除就可以了,重新对码的时候也不用拔其他的线… ...

谢谢您     刚才试了下      按照说明书说的     先插短路端子    然后通电     短路端子插在bat接口上     说明书上让我插在batt接口     可是还是那副德行       控上的id代码我也换了    唉。。

楼主:
看样子是     不过电调这样叫     是什么状态     设置状态吗

网友B:
蛋疼的华科尔 ?  先清除固定id,再接电池,再开控。它家的都是先接电池,再开控,非常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码前记得要把控上的固定id也清除掉,否则无法对码

谢谢      弱弱问一下    清除掉是指关掉ID代码还是换一个

网友B:
注意了~控要先把熄火设置 好~否则非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蛋疼的华科尔 ?  先清除固定id,再接电池,再开控。它家的都是先接电池,再开控,非常蛋疼。

这样啊     再试试    谢谢       真被华科尔搞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了~控要先把熄火设置 好~否则非常危险~

前辈你好    没开控情况一样    还是闪不停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弱弱问一下    清除掉是指关掉ID代码还是换一个

关掉,重新对频之后再打开,然后设置新的id

楼主:
对频出问题     华1202接收机您接触过没     老是闪个不停     真头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频出问题     华1202接收机您接触过没     老是闪个不停     真头疼

我用过1002接收和d10控,你试一下在控上新建一组模型(初始状态),然后先给已清除固定id 的接收通电(千万要把马达线拔掉至少两根),然后再把控打开,等几秒看看对没对上频,对上频了再设置其他参数,曲线……

网友:
接收机没有收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