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ZTW 30A电调刷固件引线接口。。

楼主(2014-10-24):
今天已经把杜邦线焊上去了。。。
烦请大大标一下接口

网友A:
AVR单片机?你的图片敢更迷糊一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单片机?你的图片敢更迷糊一些么。。。

atmeal8a  ...图片上传压缩过了。。。

网友B:
P4=VCC,P5=GND,P15=MOSI,P16=MISO,P17=SCK,P29=RST,使用USBASP连接这几个脚即可。话说该芯片的PDF网上到处都是吧!

网友C:
很久没上了,单片机坏的可以直接找我,航模电调通吃,呵呵

网友:
中特威30a电调能刷固件?

网友:
我的都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4=VCC,P5=GND,P15=MOSI,P16=MISO,P17=SCK,P29=RST,使用USBASP连接这几个脚即可。话说该芯片的PDF网上到处 ...

我只有 TTL转USB 线    可以刷吗? 必须USBasp?

网友:
或者MWC飞控也行吧。

网友(2018-05-31):
引用 网友D:
我只有 TTL转USB 线    可以刷吗? 必须USBasp?

有mosi,miso,rst,sck,有这几个脚的就行。

网友E(2019-04-24):
引用 网友C:
很久没上了,单片机坏的可以直接找我,航模电调通吃,呵呵

刷电调怎么和电脑连接?用什么软件?求教

网友(2020-05-27):
引用 网友E:
刷电调怎么和电脑连接?用什么软件?求教

看电调配的是什么类型的芯片,一般都是ATMEIL的,淘宝上有很多烧录工具购买,链接的方法可以百度,主要是HEX,和熔丝位配置,很久没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