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天7机型设置问题

楼主(2014-10-24):
我的天七本来想设置在固定翼机型的情况下,第二架机型参数的,但打开机型参数选择里面只看到一架固定翼可以选择,其他的都是直机,怎样可以找到第二架固定翼?急!明天就要参加
活动
了。。。

网友A:
直机和固定翼模式可以相互切换的,建议看下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B:
在设置里面设置成固定翼就可以咯!